串口3发送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8S207C8T6写程序,开发环境IAR。
串口3往外发数据。
void Uart3_Initial(void)

{

    UART3_DeInit();
    UART3_Init((u32)115200, UART3_WORDLENGTH_8D, UART3_STOPBITS_1, \
    UART3_PARITY_NO , UART3_MODE_TXRX_ENABLE);
    UART3_ITConfig(UART3_IT_RXNE_OR,ENABLE  );
    UART3_Cmd(ENABLE );

}
void UART3_SendByte(u8 data)
{
    UART3_SendData8((unsigned char)data);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ART3_GetFlagStatus(UART3_FLAG_TXE) == RESET);
}
void main(void)
{
  //asm("sim");         //先关闭总中断
  u32 i;
  u8 flag;

  CLK_Config();
  GPIO_DeInit(GPIOE);
  GPIO_Init(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7,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GPIO_DeInit(GPIOA);
  GPIO_Init(GPIOA,GPIO_PIN_3 | 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GPIO_DeInit(GPIOB);
  GPIO_Init(GPIOB,GPIO_PIN_6 | 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DeInit(GPIOD);
  GPIO_Init(GPIOD,GPIO_PIN_3 | 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Tim1_Init();
  //__enable_interrupt();
  //Uart1_Initial();
  Uart3_Initial();
  /* Infinite loop */

  //asm("rim");         //打开总中断

  while (1)
  {
    //Connect_NewData();                                        //?D??ê?·?μ?×?D?êy?Yé?′?ê±???úμ?

    UART3_SendByte(0x55);
    for(i=0;i<300000;i++);

}
}
本来发的是0x55,可是串口助手收到的却是1.
高手给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UART3_SendByte(0x55);你发别的数据,收到还是1吗。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和程序中是否一致。看看能否仿真或者用设备看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ART3_SendByte(0x55);你发别的数据,收到还是1吗。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和程序中是否一致。看看能否仿真或 ...

谢谢!时钟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时钟配置的有问题。

找到了就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波特率和时钟配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