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luetooth SIG申请

楼主:
各位好 我们是一个新创公司 产品中有需要使用到蓝牙模块
目前困扰的是是否有必要去申请bluetooth SIG与company identifier

网路上爬了好久找不着相关资讯

想请教 申請bluetooth SIG與company identifier是必须的吗?

没申请会咋样?

网友A:
看你们产品档次了,如果是低端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可以不申请,理论上蓝牙产品想要打蓝牙标志都要做认证的,至少要过BQB认证,最好买现成的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们产品档次了,如果是低端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可以不申请,理论上蓝牙产品想要打蓝牙标志都要做认证的 ...

我们的确是购买现成的蓝牙模块,也确认这片模块有通过BQB认证

只是在考虑认证费用的问题 8000美元对我们新创公司来说影响很大

所以想知道没加入bluetooth SIG并company identifier自己填写

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确是购买现成的蓝牙模块,也确认这片模块有通过BQB认证

只是在考虑认证费用的问题 8000美元对我 ...

模块过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