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参加挑战赛功能完成(待机电流终于到10uA以下了)

楼主:
BlueNRG-1参加挑战赛功能完成(待机电流终于到10uA以下了)一起兴起,搞到凌晨4点,差点被媳妇收拾。终于搞定加速度传感器低功耗,如释重负!
每10秒钟发送一次广播。加速度只定时开关X、Y,Z常关闭,陀螺全部通道常关;环境传感器定时开关。

0x0C40 - 0x0BB4 = 0x8C = 140(mV),用时510秒。

0x0BB4 - 0x0B4E = 0x66 = 102mV,用时500秒

0x0B4E - 0x0ADD = 0x71 = 113mV,用时600秒。(图片丢了一张,回家重新上传。)

实验没有做完,基本上是10秒钟掉电2mV。之前测试过掉电前的电压,是1.439V,按1.45V算。这么一算的话,(3000mV - 1450mV)*(10s / 2mv)= 7750秒,约129分钟。
今晚再做一次完整测试,看看时间能坚持多久。
可优化的空间也是有的,优化后平均功耗应该会更低。

加速度与陀螺传感器的SPI口(对应DIO0到DIO3)
做了处理。处理方法同cruelfox的,DIO1接51k到VBLUE,DIO0,2,3 接51k到GND。DIO1是SPI的片选信号,只要片选稳定了,其它的几个信号应该问题不大。

mV单位,电压显示 3000mV版测试固件:
V单位,电压显示 3.0V版测试固件:

-----------------------  2018-02-01晚  测试数据 -------------------------------------------
今晚测试,出了点状态。
开始测试,USB Dongle 计时计数清零。

87分钟的时候出问题了。第525帧的时间是 0x004fff32,即5242674ms;第526帧之后的时间明显不对了。因为程序中没有处理,定时器溢出了 5242879。

最终定格时间,7593秒,即126.5分钟。最低电压,0x0599,即1433mV。

固件改了一下:

网友:
多谢捧场!
一时兴趣,搞到凌晨4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捧场!
一时兴趣,搞到凌晨4点

你电流用什么工具测的?

网友C:
这个版本不错,10秒一个包,平均电流33u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不错,10秒一个包,平均电流33uA

多谢虾哥帮我测试
待机电流应该还能降一点点,全部IO的默认状态还没配置完。
从你的电流图上看,正常工作电流再降的空间不大了。
如果有的话,也可能LSM6DS3的恢复时间到收到中断之间我加了点延时,不延时立即不停的查询中断,程序会等等在这里,现在加速度输出忘频率了是104Hz,还是1.66KHz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流用什么工具测的?

直接万用表串进去测的。
我的表在贫民价格中,还算是可以的,VC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