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不出while循环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8S207C8T6写程序,开发环境IAR.
仿真,flag=0x02,运行到break,按说下一步就跳出while循环了。
可是很奇怪,跳不出去。高手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你在if前边打个断点看看flg是多少

网友:
既然运行到break了,说明flg的判断已经成立了,但是根据楼主的截图不知道楼主想跳出哪个while?

网友:
你想跳到哪去?你会不会用while循环?不会用你写程序就规范点,你在while后面打个分号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这个循环是空的,判断完之后什么都不会执行,满足,一直停在这,不满足,才会过去,我看你的程序的意思应该是让它不满足,又怎么会执行后面的语句?

网友:
根据你贴出的程序,前两个while肯定跳出后才走到你的断点位置,所以你说的跳不出while应该是你没有贴出来的程序,break只能跳出一层循环,如果有多层,那程序还会再外层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if前边打个断点看看flg是多少

fl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