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布置怎么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摆动物体的位移

楼主:
不知道从何下手,大哥们能不能给点建议,我应该做些什么,谢谢

网友A:
加速度积分,就是速度。速度积分,就是位移。
所以你需要作两次积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积分,就是速度。速度积分,就是位移。
所以你需要作两次积分。

老师要我做出一个成品出来,具体涉及到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信号的处理等方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要我做出一个成品出来,具体涉及到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信号的处理等方面

很可能你的老师没有实际做这类工作的经历或者经验。
要测位移,直接使用位移传感器就是了,何必用加速度传感器再两次积分?积分运算误差比较大,而且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要我做出一个成品出来,具体涉及到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信号的处理等方面

直接使用位移传感器或者位置传感器,不但方便,而且精度通常比较高。测得位移后,要得到速度、加速度数值也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你的老师没有实际做这类工作的经历或者经验。
要测位移,直接使用位移传感器就是了,何必用加速度 ...

积分确实会产生误差,如果有一个好的算法可以弥补这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位移传感器或者位置传感器,不但方便,而且精度通常比较高。测得位移后,要得到速度、加速度数值 ...

测量的是摆动物体的位移,想法就是在摆动物体上安装一个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量位移;位移传感器可以测量摆动物体的位移吗?我还不知道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是摆动物体的位移,想法就是在摆动物体上安装一个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量位移;位移传感器可以测量摆 ...

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适合所有的测量,也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适合所有的测量。
你的万用表可以测量交流电压,你用万用表测量500kV高压输电线上的电压?
月球对地球是个摆动物体,扬声器纸盆对扬声器也是摆动物体。
不详细说明待测情况和要求,没办法说位移传感器是否可以测量摆动物体的位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适合所有的测量,也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适合所有的测量。
你的万用表可以测量交流电压, ...

好吧,就是测具有一定长度的物体,在三维空间里面测量他的位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就是测具有一定长度的物体,在三维空间里面测量他的位移

测具有一定长度的物体,在三维空间里面测量他的位移

天文学家测量火星轨道,完全符合你的叙述“测具有一定长度的物体,在三维空间里面测量他的位移”。
动物学家测量一头鯨的洄游,也完全符合。
军事工程师测量导弹的轨迹,也完全符合。
显然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设备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具有一定长度的物体,在三维空间里面测量他的位移

天文学家测量火星轨道,完全符合你的叙述“测具有 ...

类似与单摆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与单摆实验

“类似与单摆实验”

要测量摆球位移,最简单的办法是测量摆线与竖直方向之间的角度(二维),或者测量摆线与竖直方向的角度以及摆线在水平面上投影与某个确定方向(例如正北方向)的角度(三维)。上述方法要求摆线长度已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与单摆实验

“类似与单摆实验”

你的加速度传感器供电如何解决?测量结果总要被某设备使用,如何将传感器测量结果传输到使用测量结果的设备?无线传输电能?无线传输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与单摆实验”

要测量摆球位移,最简单的办法是测量摆线与竖直方向之间的角度(二维),或者测量摆 ...

长度已经知道了,如果用这种利用角度来计算位移,那加速度就用不着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与单摆实验”

你的加速度传感器供电如何解决?测量结果总要被某设备使用,如何将传感器测量结果 ...

我准备做一个盒子,把这些东西动装进去,具体有线还是无线还木有考虑,准备把数据传送给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度已经知道了,如果用这种利用角度来计算位移,那加速度就用不着测量了?

“如果用这种利用角度来计算位移,那加速度就用不着测量了?”

加速度当然不必测量。角位移微分得到角速度,角速度微分得到角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