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VIA設定

楼主:
我想請問各位前輩
VIA如何設定才會有交叉的圖在VIA中間
如附圖

网友:
指的多层板
孔如何设定才会有交叉的图在孔中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指的多层板
孔如何设定才会有交叉的图在孔中间??、

是的....我一般打VIA都只有一個孔....但有交叉圖的好像是在那交插範圍內都算安全範圍我想要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一般打VIA都只有一個孔....但有交叉圖的好像是在那交插範圍內都算安全範圍我想要試試

如多层板,不是叫埋孔么,是这样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