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跪求

楼主:
各位大佬,谁对传感器件使用到FPC上有好的建议,或者文章,文献。跪谢,跪谢!

网友:
传感器有多种,,,,
话说什么传感器

网友:
说清楚想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有多种,,,,
话说什么传感器

什么传感器都行,在FPC与传感器这方面,我还是很欠缺的。

网友:
刚度娘了一下,FPC是柔性电路板的简称。
指纹传感器一般都是FPC传感器。
楼主的意思是用柔性电路板工艺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