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仿真时没有sample文件夹!

楼主:
 使用EMWIN PC 仿真时,VC项目中没有SAMPLE文件夹,求大神帮解答! 用的是Visual  studio 2017,仿真文件下的最新的。

网友:
模拟器运行的代码在Application这个文件夹里,Sample里是其它的例程,没添加到工程应该没问题,你如果要运行里面的程序,直接替换工程里相应的文件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