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现场问答记录:2017年3月30日高效率小尺寸双向 DC-DC 变换器设计

楼主:
直播日期:2017年3月30日
主题:高效率小尺寸双向 DC-DC 变换器设计
回放: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video/9142
现场问答记录:
1、 DC/DC转换器有哪些分类? 隔离型,非隔离型,升压,降压,升降压等,要看如何划分
2、 2、LLC功率等级范围 LLC分为半桥LLC和全桥LLC。在400V输入,12V输出的情况下,半桥LLC可以做到1kW,超过1kW全桥LLC比较合适。
3、双向DC/DC典型应用是充电宝? 汽车上的充放电单元,或者UPS,或者电池墙
4、MOSFET的驱动电路如何设计? 驱动电路会根据管子的不同有所不同,但基本原理可以相通,可以参考今天讲的几个参考设计中公开的电路图
5、芯片的电压输入范围? 每种芯片的输入输出范围会有不同,请参考今天介绍的设计的芯片规格书
6、双向DC-DC用的啥拓扑 用的是双向buck-boost,给电池充电是boost,电池放电是buck
7、感觉讲控制算法以及各种应对策略更好呢 控制算法我们会跟着这些TI design公开一些,会有说明文档,有一些会有参考源码公开
8、共勉电路就是图腾柱电路么? 应该是推挽电路,也就是图腾主电路
9、大数据电源系统可靠性怎么样 数据中心都会配备UPS系统来保障供电,现在的UPS系统中大多会配置双向DCDC
10、LLC谐振变换器如果应用在小功率隔离场合怎么样? 要看具体的输入、输出条件。LLC相对来说成本较高,在小功率隔离场合要平衡性能要求和成本。
11、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在散热方面有什么好的技术方案? 热问题需要权衡成本和技术复杂度。一般热的改善一般会从软开关上想办法或者优化驱动电路和吸收电路,或者用GaN Fet等新型功率开关管等等。
12、在电源变换中什么时候用正激变换,什么时候用反激变,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 一般150W以上都会选择正激变换,150W以下反激更合适。
13、半桥驱动是否隔离? 半桥驱动IC-UCC27211A,内部上管和下管驱动是隔离的,隔离耐压为120V
14、误差adc是什么? 误差ADC是专门采样反馈回路的误差信号的,转换速度快,有利于提高环路带宽
15、UCD3138 内部集成有几个数字比较器? UCD3138内部集成4个数字比较器
16、Core性能这么好,外面还需要Amplifier吗,比如之前介绍的AMC12/3xx? UCD3138不需要外部的amplifier,环路的补偿都是在UCD3138内部完成。
17、UCD3138 内部集成有多少个模数转换器(ADC)? UCD3138内部集成14个AD采样通道,7个模拟比较器。模拟比较器的响应时间小于50ns,可以用来实现cycle by cycle 保护
18、pwm模块精度有多高? UCD3138 PWM模块的精度为250ps
19、ucd3138的主频多高? UCD3138内部有两个主频,ARM7部分的主频是31.25MHz,主要是用于ADC采样和通讯。环路补偿部分的主频是250MHz
20、3138可以对系统输出电压进行精确采集吗? UCD3138的ADC为12位的,可以对输出电压进行精确采样。在实际的项目中,ADC采样后的电压信号用于保护和电压信息上报。
21、UCD3138是如何实现对输出电压的故障响应与保护? 可以把输出电压信号连接到ADC通道,利用ADC内部的模拟比较器对输出电压的故障进行响应和保护,响应速度<150ns。
22、请问QG是什么意思 QG是MOSFET门极等效充电电荷,QG越大,MOSFET的开通速度越慢,MOSFET的开关损耗越大
23、UCD3138可以对PFC进行滞环电流模式控制吗 现在UCD3138来实现PFC是基于平均电流模式控制的。
24、Buck/Boost双向DC-DC变换器的拓扑的工作模式有哪些? 因为电池端和系统端有一定的电压差,所以buck/boost双向DC-DC变换器的拓扑的工作模式有buck模式和boost模式,不存在中间状态。
25、如何减小隔离型dc-dc变换器的体积 笼统来讲就是提高开关频率,但要在开关损耗和体积上做出权衡
26、UCC27211做mos管驱动的死区控制是怎么实现的呢? UCC27211的输出信号完全跟随输入信号,所以死区是由控制器设置的
27、这个design在2017 TI 电源设计研讨会的时候介绍过,请问在software方面,boost模式和buck模式下的控制器和控制参数是不是同一套? 不是同一套,因为工作模式不一样,任务目标不一样。Buck模式下给电池充电,对动态性能要求不高。boost模式下给母线供电,相对的对动态指标要求比较高。
28、电源热插拔具体怎么实现? 可以在输出的高端加入oring FET,当本机电压输出和母线电压相近时,oring FET才打开
29、如何解决DC/DC变换器电磁干扰? 电磁干扰问题是系统级的问题,需要全盘考虑。控制模式如果有电流断续工况,那么就需要更多的EMC电路,或者就考虑采用交错并联式 的结构来抵消纹波。
30、28035的UPS方案有么? UPS是个太大的系统,每个环节的功率控制TI都有相应的参考设计。整体的UPS系统,我觉得会需要非常多的资源才能做出来
31、我想问一下,调制参数的时候,特别是双零点双极点这些参数调制的时候,TI的工程师都是通过仿真得到参数的吗? TI 的powerSUITE里面有SFRA环路分析辅助工具和compensator designer 来帮助您设计控制器参数。您可以去下载,了解。
32、请问该DCDCdesign 是否使用了GUI调试,应该如何使用自定义的图标构建GUI调试界面? 如果是C2000实现的方案,powerSUITE中有相应图形化界面可供用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