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有“飞线”的移动电源

楼主:
 在商场买东西经常能碰到买满xxx送xxx的活动,这个移动电源也来源于此。只是没想到价格这么贵,容量却只有5000mAH,应付如今的很多手机可能只够充一次半的。

到底是什么让它有勇气卖这么贵的呢,我们拆开看看

外观类似苹果笔记本,外壳金属磨砂质感,按住侧边按钮,正面有led灯会亮

背面更像,是不是有种神似的感觉

这里藏着两颗螺丝,拧开就能很容易的打开外壳了

电池一面贴了海绵,另一面是用双面胶粘在外壳上的,用卡片慢慢撬开电池

看起来是焊完板子没清洗表面的助焊剂和松香,对吗?

正面

点灯

注意这根红色的漆包线了吗,像“飞线”一样,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A:
是不是测温度的

网友:
温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测温度的

嗯,看起来是,以前拆小米的移动电源也见过,NTC那里引出导线粘在电池上

网友:
原理是检测到温度过高停止工作?

网友B:
NTC,我拆小米充电宝也看到了,现在的电池充电管理芯片都有NTC检测,电池过热会有保护

网友:
这贵的不像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NTC,我拆小米充电宝也看到了,现在的电池充电管理芯片都有NTC检测,电池过热会有保护

小米这个做工配上那个价格还是很良心的

网友:
涨姿势了,原来还有飞线,一般修过的手机里边有

网友:
温度检测,这个充电宝算好的了,电芯都是聚合物的,可能原来没有打算安装温度头,预留了设计孔吧,还有可能设计板子是给18650用的,所以孔留在中间了,只有飞个温控头了

网友:
这种轻便,18650的死沉,反正我是不乐意带~

网友C:
那种温度传感器最便宜了 要是给弄个BME280那样的 这充电宝得卖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温度传感器最便宜了 要是给弄个BME280那样的 这充电宝得卖多少钱啊

查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买了几百块的衣服送这么贵的充电宝

网友:
贵在经过苹果MFI认证
这就是苹果公司玩的游戏规则

网友:
经过MFI认证的,价格肯定要上去了,
PCB看起来不干净,那可不是松香或者助焊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喷的三防漆。

网友D:
这个价格水分很大,估计是专用赠品,虚标高价,令获赠者感觉占了便宜。苹果认证会增加成本,但远远不至于这么离谱,两折后价格都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水分很大,估计是专用赠品,虚标高价,令获赠者感觉占了便宜。苹果认证会增加成本,但远远不至于这 ...

查了价格之后,又想去买点衣服了

网友:
这个价格太不靠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