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3D模型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问一下,我画好的PCB文件保存成。step文件后,导入到别的PCB中,显示3D模型只有,STEP文件中的板卡变成了透明,其他的电阻电容模型不变。请问大神指导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step文件是3D模型,只要在PCB封装库中添加,要能显示出来3D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ep文件是3D模型,只要在PCB封装库中添加,要能显示出来3D效果

不是元器件的3D模型,是板卡的3D模型。我把板卡存成了。step,然后在重新导入时就变成透明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元器件的3D模型,是板卡的3D模型。我把板卡存成了。step,然后在重新导入时就变成透明的了

把画好带有3D封装的PCB文件保存为.step文件,想看整个PCB图的3D效果?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注意 : 只有在3D显示模式下导出STEP文件,文件中才会保留阻焊层的颜色配置。
用AD导出.STP格式,再用solidworks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画好带有3D封装的PCB文件保存为.step文件,想看整个PCB图的3D效果?是这个意思么

是的  但是按照你说法还是不行  打开的仍然是透明的板卡(注意:其他元器件不是透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但是按照你说法还是不行  打开的仍然是透明的板卡(注意:其他元器件不是透明的)

导出.STP格式文件是三维模型文件
如sw打开有丢失,可以用其他软件试试,比如pro/e,UG等。
如都打开是这样,想完美就更换封装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出.STP格式文件是三维模型文件
如sw打开有丢失,可以用其他软件试试,比如pro/e,UG等。
如都打开是 ...

都这样
问题不是封装库文件 是板卡透明  不是板卡上元器件透明  板卡是我们自己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
问题不是封装库文件 是板卡透明  不是板卡上元器件透明  板卡是我们自己画的

什么样的透明,截图让大家看看,,
用的什么软件打开
想要什么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透明,截图让大家看看,,
用的什么软件打开
想要什么效果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把PCB面板设置到3D模式,选择模型,并使用Highlighted Models下拉改变透明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CB面板设置到3D模式,选择模型,并使用Highlighted Models下拉改变透明度,,,,,

好的  我试试啊

网友C:
这个不仅仅与AD有关系,而且与你的3D模型也有关系。有些软件比如Proe,有些时候画好没问题,导进来的3D模型却是有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仅仅与AD有关系,而且与你的3D模型也有关系。有些软件比如Proe,有些时候画好没问题,导进来的3D模型 ...

我说的是板卡  板卡都是用ad画的 还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板卡  板卡都是用ad画的 还有什么不同吗

哦哦,你是导出来的STEP的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你是导出来的STEP的模型?

shide

网友:
板卡透明问题怎么解决的,我要遇到同样问题,能否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