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601 低温充电问题

楼主:
发现BQ25601在低温下充电(3℃),电量到100%后再接着充6个小时还没充电截止(充电电流已到8mA),BQ25601的充电截止电流应该是在180mA   ,下图是我们的log,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充电的截止电流设置多大,芯片手册应该Termination Current 有说明
低温多少度?

网友A:
仔细看一下手册关于截止电流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下手册关于截止电流的设置

这个我们设置的是180mA截止,在常温下(25℃)正常,但在低温下就有问题,另就算我们设置错了 ,那最小也是在45mA截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设置的是180mA截止,在常温下(25℃)正常,但在低温下就有问题,另就算我们设置错了 ,那最小也 ...

如楼主所说的低温下充电(3℃),能算低温么
低温要至少0°测试
除了分析电路原因外,建议更换电池测试

网友A:
手机锂离子电池的低温保护在0℃左右,笔记本电脑低温保护在5℃左右,锂电池充电是锂离子从正极脱出经过电解液迁移嵌入负极材料的过程。在低温环境下,化学反应活性降低,同时锂离子迁移变慢。
18650电池规格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锂离子电池的低温保护在0℃左右,笔记本电脑低温保护在5℃左右,锂电池充电是锂离子从正极脱出经过电解 ...

这个的原因跟电池没关,我用普通电阻替换热敏电阻,设置在3℃下(也就是说我电池在25℃,但BQ25601认为在3℃),现象一样。所以应该是跟BQ25601充电策略有关,在低温下(0到10℃)根据JEITA充电规范应该降低电流,按照默认的配置BQ25601是按20%的充电电流充电,但按照datasheet上这时充电截止电流应该是没变,照样是180mA截止,但实际上到10mA都还没有截止。这个问题已上报TI原厂,他们正在分析。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原因跟电池没关,我用普通电阻替换热敏电阻,设置在3℃下(也就是说我电池在25℃,但BQ25601认为在 ...

只是建议
希望能随时分享TI 技术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