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4551如何使用的?

楼主:
这个原理图对面,如果对的话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电路不全。MC14551是四路二选一模拟开关/数据分配器,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A:
这个电路中,模拟开关的电源都没有接,如果不是楼主忘了,那么这个芯片应该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B:
这个图画得不科学。引脚只有序号,连个名称都不写,不便于阅读。模拟开关芯片。控制引脚控制对应的引脚间是否连通。实现通断控制。和手册对比一下,看看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中,模拟开关的电源都没有接,如果不是楼主忘了,那么这个芯片应该是无法工作的。

我是新手,这个电路的模型是我临时画的不专业,受教了,16脚是模拟开关的电源脚,是加了12V电压的,我忘了画上去了,1脚与15脚是二选一接通14脚,我想知道控制脚9脚串电容接地的意义,还有就是14脚接电阻串电容接地的意义……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画得不科学。引脚只有序号,连个名称都不写,不便于阅读。模拟开关芯片。控制引脚控制对应的引脚间是 ...

我是新手,这个电路的模型是我临时画的不专业,受教了,16脚是模拟开关的电源脚,是加了12V电压的,我忘了画上去了,1脚与15脚是二选一接通14脚,我想知道控制脚9脚串电容接地的意义,还有就是14脚接电阻串电容接地的意义……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