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602构成运算电路

楼主:
输入电压在-3到3v之间,经过运放供给DSPADC模块,我的想法是输入电压经过电压跟随有源滤波后,再利用差分放大电路,5v或3.3v供电,uo=1/2*(3.3-uin),不知道此方案可不可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的想法是输入电压经过电压跟随有源滤波后,再利用差分放大电路……

已经电压跟随有源滤波,为什么还要使用差分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输入电压经过电压跟随有源滤波后,再利用差分放大电路……

已经电压跟随有源滤波,为什么还要 ...

电压跟随后还是-3到3v,没法变成0-3v,所以采用差分方法,请问你有什么实现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跟随后还是-3到3v,没法变成0-3v,所以采用差分方法,请问你有什么实现想法

如果他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话,跟随不能输出负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跟随后还是-3到3v,没法变成0-3v,所以采用差分方法,请问你有什么实现想法

请问你有什么实现想法
作一次加法,即可将-3到3v转换成0~6V。再将0~6V取一半,是0~3V。

网友:
做加法吧

网友:
你的搞法是错的,这款运放供电电压是5.5V,单电源是5.5双电源是正负2.5V,
我是建议你先把输入信号衰减,1:3,衰减到±1V,运放正负2.5V供电 再做加法加上1V直流,搞成0-2V
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