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50或者LM331--F/V转换

楼主:
 需要用AD650或者LM331或者其他性能类似的F/V转换芯片仿真电路,但是在pspice里找不到对应的模型文件库,希望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实在不行就用protues仿真,有LM331模型
ADI官网找找AD65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用protues仿真,有LM331模型
ADI官网找找AD650的

ADI官网没有AD650的封装库,我们这个项目涉及的其他功能模块已经通过pspice仿真了,现在就差把f/v转换模块加进去,所以就卡在这么个封装问题上,您有什么办法帮忙解决吗,求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I官网没有AD650的封装库,我们这个项目涉及的其他功能模块已经通过pspice仿真了,现在就差把f/v转换模 ...

因在TI 自家的仿真软件Tina-TI都没LM331或VFC32,,,仿真模型

网友:
官网不提供模型不好办,自己做仿真模型难度很大
或者继续找同类有仿真模型的芯片替代,,或者找找TI 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