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YBoard开发板搭建与阿里云服务发送数据

楼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TPYBoard V202开发板的一次测试项目使用心得。而测试项目就是给服务端发送硬件底层数据,而数据有产品名称,WF模块MAC地址,温湿度数据。

     什么是MicroPython
    MicroPython是在单片机上可以跑的Python,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Python脚
本语言开发单片机程序。
    MicroPython遵守MIT协议开源,被授权人拥有复制、修改、发行和再授权的权
利。由剑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乔治?达明设计。和Arduino类似,但MicroPython
更强大。
    MicroPython基于ANSIC,语法跟Python3基本一致,拥有自家的解析器、编译器
、 虚拟机和类库等。目前它支持基于32-bit的ARM处理器,比如STM32F405。也就
是说ARM处理器STM32F405上直接可运行Python语言,用Python语言来控制单片机。

什么是TPYBoard
    TPYBoard是以遵照MIT许可的MicroPython为基础,由TurnipSmart公司制作的一
款MicroPython开发板,它基于STM32F405单片机,通过USB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该
开发板内置4个LED灯、一个加速传感器,可在3V-10V之间的电压正常工作。
    TPYBoard开发板让用户可以通过Python代码轻松控制微控制器的各种外设,比如
LED等,读取管脚电压,播放歌曲,和其他设备联网等等。
    TPYBoard开发板支持Python3.0及以上版本的直接运行,支持重力加速度传感器,
支持上百周边外设配件,支持SWD烧写固件。零基础也能灵活掌握单片机技术!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Python3版本,与python2版本
的问题,开发板固件刷写问题,还有MAC解析算法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小编都快把
群主,和小编的朋友问烦了,小编也在此谢谢,官方群主,和那位好心的朋友。
     那小编就不浪费时间直接进入正题:
     这是本人朋友的TPYBV202。
代码如下:

-*- coding: gbk -*-
import dht

import machine

import network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socket

import urllib

import time  # 声明用到的类库,尤其是dht的类库

import json

import sys

import utime

# 声明用到类库中的函数,并设端口                                                    #置参数
d = dht.DHT22(machine.Pin(4))

led = Pin(2, Pin.OUT)

count = 0

def do_connect():
    """定义开发板连接无线网络的函数"""
    wlan = network.WLAN(
        network.STA_IF)  # 设置开发板的网                                                                          #络模式

    wlan.active(True)  # 打开网络连接

    if not wlan.isconnected():  # 判断是否有网络连接

        print('connecting to network...')

        # 设置想要连接的无线网络
        # #线名称和密码
        wlan.connect('00', 'zzp6330058')

        while not wlan.isconnected():  # 等待连接上无线网络

            pass
    MAC = wlan.config('mac')      # 获得MAC地址
    #t = ntptime.time()
    #t = t + 28800  # 相差八小时
    #tm = tm[0:3] + (0,) + tm[3:6] + (0,)
    #machine.RTC().datetime(tm)
    print('network config:', wlan.ifconfig())
    return MAC

def connection(NA_ME, MA_C, TIM_E, TEM_P, CUT_cf, HU_M):
    """要发送的数据"""
    data = {
        'name': NA_ME,
        'id': MA_C,
        'time': TIM_E,
        'temp': TEM_P,
        'symbol': CUT_cf,
        'hum': (HU_M + '%')
    }
    return data

def DHT_collect():
    """温湿度采集模块"""
    d.measure()  # 调用DHT类库中测量数据的函数
    # 读取measure()函数中的温度数据
    temp = str(d.temperature())
    hum = str(d.humidity())  # 读取measure()函数中的湿度数据
    print('TEMP:' + temp + ' ' + 'HUM:' + hum)
    return temp, hum

def To_obtain_name_time():
    """获取本机名称,本地时间"""
    time_Str = ''.join([str(i) for i in utime.localtime()])
    return time_Str

def Data_sent(host, port, data):
    """连接服务器发送数据"""
    s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 创建套接字
    s.connect((host, port))  # 主动初始化TCP服务器连接。。。

    json_str = json.dumps(data)  # 将发送的数据转换成json数据
    # 发送TCP数据,将string中的数据发送到连接的套接字。
    s.send(bytes('%s\r\n' % (json_str), 'utf8'))

    s.close()  # 关闭套接字

def MAC_format_conversion(MA):
         """MAC格式换算"""
         MA = [hex(x) for x in bytes(MA)] #将数据转换成16进制保存到列表中
         Y=0#循环初值
         MB =''#字符串

         while Y<6:
                   if len(MA[Y])==4: #判断是否有零
                            pass
                   else:
                            MA[Y] = MA[Y]+'0'
                   if Y<5: #对列表重构5c:cf:7f:d0:85:65
                            MB = MB + MA[Y][2]+MA[Y][3]+':'
                   else:
                            MB = MB + MA[Y][2]+MA[Y][3]
                   Y+=1

         return MB

MAC = do_connect()  # 连接WF
MAC = MAC_format_conversion(MAC)
print(MAC)

while True:
    """主循环"""
    TIME = 0  #本地时间
    # MAC = get_mac_address()#获取MAC
    TEM, HUM = DHT_collect()  # 获取温湿度
    data = connection("TPYBoard v202", MAC,
                      TIME, TEM, 0, HUM)  # 建立数据字典

    Data_sent("119.23.223.146", 2689, data)

    count += 1
    print('Count:', count)  # 显示发送的次数

    time.sleep(15)

附上显示的效果:这是开发板返回的数据。

这是服务器接收到的json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