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问题求助

楼主:
This design contains a global buffer instance,
   , driving the net, , that is driving
   the following (first 30) non-clock load pins off chip.
图中的错误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是不是要把时钟信号输出到普通IO口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要把时钟信号输出到普通IO口造成的?

对啊

网友:
可以添加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