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符号是什么?怎么看呢?

楼主:
(图片)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选择器,或者叫多路复用器?就是通过PxSEL选择内部的某个功能与外部引脚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选择器,或者叫多路复用器?就是通过PxSEL选择内部的某个功能与外部引脚连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