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电路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
用如下电路图搭建一交直流转换电路,发现实验过程中:1、输入信号频率f=10KHz,幅值约为Vin=5Vpp的正弦信号,信号源直接作为输入信号,最终输出波形即B点波形正常,为一直流电压值,同       时半波整流的输出即A点波形正常。

2、当更换信号源后,输入信号为绕制在螺线管上的感应线圈,在螺线管生成的交变磁场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频率约f=10.6KHz,幅值             3.2Vpp,实验发现半波整流的输出波形不对,本该在输出为0时,有一个上升的电压,大概幅值0.68V,感觉像是二极管D4的压降,如下       图所示,不知道为什么更换了输入信号源后,半波输出波形不一样,电路输入端加入一电压跟随器,提高后级输入阻抗。

    a. 更换了实验所用的肖特基二极管SR560,换成1N5819二极管,该问题还是存在。
    b.更改了输入信号频率,f=4.7Khz,问题没有得到改善。
    c.利用AD637RMS-DC芯片进行实验,在两种输入情况均进行实验,输出波形均正常。
     晚辈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
2、当更换信号源后,输入信号为绕制在螺线管上的感应线圈,在螺线管生成的交变磁场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频率约f=10.6KHz,幅值             3.2Vpp

螺线管两端接到哪里?是接到U1同相输入端与地之间,还是接到R3左端与地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当更换信号源后,输入信号为绕制在螺线管上的感应线圈,在螺线管生成的交变磁场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频 ...

螺线管是两组线圈,一组线圈是激励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交变磁场,另外一组线圈是感应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我把感应线圈一端接地,一端接到电阻R3左端,这种情况和加入了第一级的电压跟随器输入端,两种情况半波波形均没有得到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线管是两组线圈,一组线圈是激励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交变磁场,另外一组线圈是感应线圈,产生感应电动 ...

直接加载到电压跟随器的时候,没有那个50欧姆电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线管是两组线圈,一组线圈是激励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交变磁场,另外一组线圈是感应线圈,产生感应电动 ...

你在3楼叙述两种情况:(1)螺线管接到R3左端;(2)螺线管接到U1同相输入端。
两种情况下,螺线管两端波形用示波器看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3楼叙述两种情况:(1)螺线管接到R3左端;(2)螺线管接到U1同相输入端。
两种情况下,螺线管两端波形 ...

图2和图3中1通道(黄颜色)即为螺线管两端的输出感应电动势波形,也是后级的输入波形,感觉和信号发生器作为输入是相同的,不知为什么半波整流后波形就不对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2和图3中1通道(黄颜色)即为螺线管两端的输出感应电动势波形,也是后级的输入波形,感觉和信号发生器 ...

如此,则此问题相当蹊跷。
有一种可能:从R3左端向右看,该点在交流正半周和负半周输入电阻不同,因而你的螺线管工作于正负两半周电流不同状态。这一点可以从图2和图3黄色波形和蓝色波形并非反相(蓝色稍向右移动)看出来。

网友:
哦哦,谢谢啦!确实二者相位并不是完全相反,我再实验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线管是两组线圈,一组线圈是激励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交变磁场,另外一组线圈是感应线圈,产生感应电动 ...

“螺线管是两组线圈,一组线圈是激励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交变磁场,另外一组线圈是感应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变压器。
只不过这样的变压器耦合相当松(紧耦合要求完整的高导磁率磁路),所以漏感比较大。此螺线管不能视为电压源,必须考虑漏感。而信号发生器输出接近纯电阻性。

网友C:
如果螺线管次级接到U1同相端的话,这个问题似乎与螺线管的漏感无关了,因为经过U1后加到全波直流电路,此信号源内阻基本是0.
另外,楼主利用AD637RMS-DC芯片在两种输入情况均进行实验时的输出波形均正常,说明问题还是在后面的全波整流电路中。
怀疑是不是螺线管的磁场感应到后面的电路中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线管是两组线圈,一组线圈是激励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交变磁场,另外一组线圈是感应线圈,产生感应电 ...

好的,多谢,多谢,我再换一种全波整流电路形式实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螺线管次级接到U1同相端的话,这个问题似乎与螺线管的漏感无关了,因为经过U1后加到全波直流电路,此信 ...

好的,多谢,多谢,我再换一种整流电路形式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