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

楼主:
这是CCS的两个图标
第一个是assembly step into,第二个是assembly step over
请问它们是什么意思呢?和step into、step over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step into:单步执行,遇到函数就进入并且继续单步执行.重点是会进入函数。

step over:在单步执行时,遇到函数时不会进入函数内单步执行,而是将函数当作一条指令整个执行。.重点是不会进入函数。

assembly step into和assembly step over用于汇编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