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驱动600v,300AIGBT的驱动芯片?

楼主(2018-02-03):
请问有没有驱动600v,300AIGBT的驱动芯片?
请问有没有驱动600v,300AIGBT的驱动芯片?

网友A:
IGBT输入特性相当于功率MOS管。不同之处仅在于IGBT往往要求关断时对门极施加一定负电压。

网友:
300A驱动IGBT的芯片不好找
驱动模块应该有,混合动力电动汽车逆变系统应该有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