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430发送AT指令怎么发送?

楼主:
比如 命令为 AT+SEND=data{CR}{LF},需要发送AT+SEND=3c,21,01,01,01,23,45,67,89,ab,cd,ef,fe,dc,ba,98,76,54,32,10
20个 1字节的16进制数,中间使用 逗号 隔开
代码为
uchar signin[20]={0x3c,0x21,0x01,0x01,0x01,0x23,0x45,0x67,0x89,0xab,0xcd,0xef,0xfe,0xdc,0xba,0x98,0x76,0x54,0x32,0x10};

void Send1Char1(uchar sendchar1)
{

      while (!(IFG2 & UTXIFG1));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TXBUF1 = sendchar1;
}

void PutString2(uchar *ptr2)
{
  uint i;
  IE2 &= ~URXIE1;
      while(*ptr2 != '\0')
      {
            Send1Char1(*ptr2++);                     // 发送数据
      }
   while (!(IFG2 & UTXIFG1));
   TXBUF1 = signin[0];
   for(i=1;i<20;i++)
   {
      while (!(IFG2 & UTXIFG1));
      TXBUF1=',';
      while (!(IFG2 & UTXIFG1));
      TXBUF1 = signin[i];
   }
      while (!(IFG2 & UTXIFG1));
      TXBUF1 = 0x0d;
      while (!(IFG2 & UTXIFG1));
      TXBUF1 = 0x0a;   //发送换行指令
      IE2 |= URXIE1;
}
调用为  PutString2("AT+SEND=");

但是 总是参数错误,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这是非常基础的问题,你先搞明白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什么是整型、字符、和字符串。没事把基础好好打一打。

你要发送的是一个字符串,你中间扔了一堆整型数字算怎么一回事,编程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要把整型转成字符串才行,另外你开头多发送了一个逗号,编程是要仔细琢磨的

网友:
AT指令发送的数据应该是ASCII码,所以,很可能是你的数据组合有问题,例如0xab,要改成ox30+0x0a;0x30+0x0b两个字节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