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自动标注 出错

楼主:
我用DXP 原理图自动标注
出现  acess viodation at 0000019c
怎么处理都不行
跪求

网友:
重新画吧

网友:
用正版就没问题了 破解的问题

网友:
访问冲突
这个重装AD吧

网友:
先卸载,删干净目录子目录,再重装,主要原因是重病毒了,一杀把好的也杀了

网友:
重画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