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49实时仿真断点设不上求助

楼主:
如图,打算实时仿真看变量的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点设不上,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断点是不是已经设置,有的MCU只支持一个断点

网友:
我看着好像你的入口那个中断向量好像有警告,你最好查一下中断向量名字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点是不是已经设置,有的MCU只支持一个断点

再请教大佬一个问题,我的通道A0可以正常采集并显示,但当我按键按下切换到通道A1时采集不了(我采用的都是单通道重复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大佬一个问题,我的通道A0可以正常采集并显示,但当我按键按下切换到通道A1时采集不了(我采用的 ...

重新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