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N MOSFET 型号?

楼主:
请大神推荐 满足下面条件的N MOS管:
1. VGS(TH)
   Min,1.4V ;Max,2V ;
2. 封装:SOT-23 .

非常感谢 !

网友A:
SOT-23的MOS管,2n7002比较常用,生产厂家也比较多
看一下英飞凌的VGS(TH)典型是2.1,最低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T-23的MOS管,2n7002比较常用,生产厂家也比较多
看一下英飞凌的VGS(TH)典型是2.1,最低1.5V

谢谢版主 !

万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