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001588挑战赛文件测试结果

楼主:
0.1F电容在并联内阻为10M欧的万用表时从3.0V到停止一共工作了2小时06分13秒
提供hex文件的链接地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3147-1-1.html
测试时可以用这两个文件替换int8文件夹里的文件然后打开JsBLE
index.html (576 Bytes, 下载次数: 1)

测试方法:
将DIO1通过20K电阻上拉,DIO0、DIO2和DIO3通过20K电容下拉
断开JP2跳线,通过万用表测量0.1F超极电容电压(万用表内阻会缩短实际工作时间),将超级电容正极连接至JP2-3,充电至3.3V左右,持续充电20秒以上
取下超极电容正极,取下USB连接线,将超极电容正极连接到JP2-2引脚

测试结果:
BlueNRG-1计算时间后期出现负数无法参考
Android手机计时为2小时06分钟
BlueNRG-1测量电压与万用表测试电压误差大于0.1V小于0.2V
气压温度正确,倾角不考虑开发板物理X、Y方向测量数据+-x、y变化正确

下面是通过手机接收的广播数据
手机时间电压计时(ms)气压温度x轴y轴
9:38:56:776
3.1
1030.2
25.4
1.3
-1.4
9:39:6:768
3.1
1029.9
25.4
1.3
-1
9:39:16:776
3.1
25.3
1.2
-1.2
9:39:26:780
3.1
1029.7
25.3
1.4
-1.2
9:39:46:790
3.1
1029.5
25.2
1.3
-1.2
9:39:56:789
3.1
1029.2
25.2
1.2
-1.2
9:40:6:794
3.1
1029.1
25.2
1.3
-1.1
9:40:16:803
3.1
25.1
1.2
-1.2
9:40:26:808
3.1
1028.8
25.1
1.3
-1.2
9:40:47:7
3.1
1028.6
1.2
-1.3
9:40:57:33
3.1
1028.5
1.2
-1.2
9:41:7:25
3.1
1028.1
1.2
-1.2
9:41:27:69
3.1
1028.1
1.3
-1.2
9:41:37:69
3.1
24.9
1.3
-1.1
9:41:57:56
3.1
1027.8
24.9
1.1
-1.1
9:42:7:60
3.1
1027.7
24.8
1.2
-1.2
9:42:27:66
3.1
1027.4
24.8
1.2
-1.2
9:42:37:64
3.1
1027.5
24.8
1.2
-1.2
9:42:47:79
3.1
1027.3
24.8
1.2
-1.1
9:42:57:80
3.1
1027.1
24.7
1.3
-1.2
9:43:7:76
3.1
24.7
1.2
-1.2
9:43:26:899
3.1
24.7
1.2
-1.2
9:43:37:89
24.7
1.3
-1.1
9:43:47:102
1026.9
24.7
1.2
-1.2
9:44:7:113
1026.7
24.6
1.2
-1.2
9:44:17:137
1026.6
24.6
1.3
-1.1
9:44:26:918
1026.6
24.6
1.3
-1.2
9:44:36:925
1026.7
24.6
1.2
-1.2
9:44:47:109
1026.4
24.6
1.2
-1.2
9:45:6:952
1026.2
24.5
1.3
-1.1
9:45:17:95
1026.2
24.5
1.2
-1.1
9:45:27:115
1026.1
24.5
1.2
-1.2
9:45:36:957
1026.1
24.5
1.3
-1.2
9:45:47:170
1025.8
24.4
1.3
-1.2
9:46:7:179
1025.7
24.4
1.2
-1.2
9:46:17:165
1025.7
24.4
1.3
-1.2
9:46:27:86
1025.6
24.4
1.2
-1.2
9:46:47:266
1025.5
24.4
1.2
-1.1
9:46:57:202
1025.5
24.4
1.2
-1.1
9:47:7:195
1025.4
24.4
1.1
-1.1
9:47:17:9
1025.3
24.4
1.2
-1.1
9:47:27:209
1025.3
24.3
1.1
-1.2
9:47:47:214
24.3
1.3
-1.2
9:47:57:232
1025.1
24.3
1.3
-1.2
9:47:57:236
1025.1
24.3
1.3
-1.2
9:48:7:27
1024.9
24.3
1.1
-1.1
9:48:17:35
1024.9
24.3
1.3
-1.2
9:48:27:332
1024.9
24.3
1.2
-1.2
9:48:47:50
1024.7
24.3
1.2
-1.2
9:48:57:240
1024.6
24.3
1.3
-1.1
9:49:7:59
1024.7
24.3
1.2
-1.2
9:49:27:310
1024.5
24.3
1.2
-1.1
9:49:37:73
1024.3
24.2
1.3
-1.3
9:49:47:262
1024.4
24.2
1.3
-1.1
9:50:7:289
1024.4
24.2
1.3
-1.1
9:50:27:95
1024.2
24.2
1.2
-1
9:50:37:98
1024.1
24.2
1.3
-1.1
9:50:47:106
24.2
1.3
-1.1
9:50:57:299
1024.1
24.2
1.4
-1.1
9:51:7:116
1024.1
24.2
1.3
-1
9:51:27:321
1023.9
24.2
1.3
-1.1
9:51:37:142
1023.8
24.1
1.3
-1.2
9:51:47:328
2.9
1023.6
24.1
1.3
-1.1
9:52:7:336
2.9
1023.5
24.1
1.3
-1
9:52:17:307
2.9
1023.3
1.3
-1
9:52:27:346
2.9
1023.2
1.3
-1
9:52:37:172
2.9
1023.2
1.4
-1
9:52:47:350
2.9
1023.1
1.3
-1.1
9:53:7:386
2.9
1.3
-1.1
9:53:27:171
2.9
1022.8
1.3
-1
9:53:37:188
2.9
1.3
-1
9:53:47:411
2.9
1022.9
1.4
-1.1
9:54:7:375
2.9
1022.7
1.3
-1.1
9:54:17:452
2.9
1022.7
23.9
1.3
-1
9:54:17:463
2.9
1022.6
23.9
1.3
-1.2
9:54:27:410
2.9
1022.6
23.9
1.3
-1.2
9:54:47:425
2.9
1022.7
23.9
1.2
-1.1
9:54:57:420
2.9
1022.7
23.9
1.3
-1.1
9:55:7:422
2.9
1022.5
23.9
1.3
-1
9:55:17:438
2.9
1022.5
23.9
1.3
-1
9:55:27:424
2.9
1022.4
23.9
1.3
-1.1
9:55:47:249
2.9
1022.2
23.9
1.3
-1.1
9:55:57:448
2.9
1022.2
23.9
1.3
-1
9:55:57:455
2.9
1022.2
23.9
1.2
-1.1
9:56:7:472
2.9
1022.2
23.9
1.2
-1.1
9:56:17:262
2.9
1022.1
23.9
1.4
-1
9:56:27:421
2.9
1022.1
23.9
1.3
-1
9:56:47:488
2.9
1022.3
23.9
1.3
-1
9:56:57:481
2.9
1022.2
23.9
1.3
-1.1
9:57:7:496
2.9
1022.2
23.9
1.3
-1
9:57:27:493
2.9
1022.1
23.9
1.3
-1.1
9:57:37:318
2.9
23.9
1.3
-1.1
9:57:47:501
2.9
23.9
1.3
-1
9:57:57:499
2.9
23.9
1.3
-1
9:58:7:501
2.9
1021.9
23.9
1.3
-1.1
9:58:27:328
2.9
1022.2
23.9
1.3
-1.1
9:58:37:326
2.9
23.9
1.4
-1
9:58:47:531
2.9
1022.1
23.9
1.3
-1.1
9:58:57:527
2.9
23.9
1.3
-1.1
9:59:7:571
2.9
1021.9
23.9
1.3
-1.2
9:59:27:346
2.9
23.9
1.3
-1.1
9:59:37:362
2.9
1021.9
23.8
1.4
-1.1
9:59:47:366
2.9
1021.6
23.8
1.4
-1
10:0:7:552
2.9
1021.6
23.8
1.3
-1.1
10:0:17:383
2.9
1021.7
23.8
1.4
-1.1
10:0:27:385
2.9
1021.6
23.8
1.3
-1.1
10:0:37:390
2.9
1021.6
23.8
1.3
-1.1
10:0:37:405
2.8
1021.7
23.8
1.2
-1.1
10:0:47:589
2.8
1021.7
23.8
1.2
-1.1
10:1:17:613
2.8
1021.7
23.8
1.4
-1.1
10:1:27:612
2.8
1021.6
23.8
1.3
-1
10:1:37:418
2.8
1021.3
23.8
1.2
-1.1
10:1:47:630
2.8
1021.3
23.8
1.3
-1.1
10:2:7:629
2.8
1021.5
23.8
1.2
-1.1
10:2:17:633
2.8
1021.2
23.8
1.3
-1.2
10:2:17:639
2.8
1021.2
23.8
1.3
-1.1
10:2:27:632
2.8
1021.2
23.8
1.3
-1.1
10:2:34:266
2.8
1021.3
23.8
1.3
-1.1
10:2:57:457
2.8
1021.1
23.8
1.4
-1.1
10:3:7:456
2.8
1021.4
23.8
1.3
-1
10:3:27:474
2.8
1021.4
23.8
1.4
-1.1
10:3:37:469
2.8
1021.3
23.9
1.3
-1
10:3:47:699
2.8
1021.3
23.9
1.3
-1.1
10:4:7:707
2.8
1021.6
23.9
1.4
-1.3
10:4:17:727
2.8
1021.6
23.9
1.5
-1.2
10:4:37:505
2.8
1021.4
23.9
1.3
-1.1
10:4:57:515
2.8
1021.6
23.9
1.3
-1.1
10:5:7:518
2.8
1021.4
23.9
-2.8
1.3
10:5:17:525
2.8
1021.5
23.9
1.3
-1.1
10:5:37:533
2.8
1021.3
23.9
1.3
-1.1
10:5:57:545
2.8
1021.2
23.9
1.3
-1.2
10:6:7:710
2.8
1021.3
23.9
1.3
-1.1
10:6:27:751
2.8
1021.2
23.9
1.3
-1.1
10:6:37:563
2.8
1021.2
23.9
1.3
-1.1
10:6:47:759
2.8
1021.2
23.9
1.3
-1.1
10:6:57:767
2.8
23.9
1.4
-1.2
10:7:7:777
2.8
1021.1
23.9
1.2
-1.1
10:7:17:733
2.8
1021.1
23.9
1.3
-1.1
10:7:27:786
2.8
1021.1
23.9
1.3
-1.1
10:7:37:591
2.8
23.9
1.3
-1.2
10:7:47:784
2.8
23.9
1.2
-1
10:8:17:802
2.8
1021.2
23.9
1.3
-1.1
10:8:27:817
2.8
1020.9
23.9
1.2
-1.1
10:8:37:622
2.8
1020.9
23.8
1.3
-1.1
10:8:47:824
2.8
1020.8
23.8
1.3
-1.2
10:9:7:846
2.8
1020.9
23.9
1.4
-1.2
10:9:17:836
2.8
1020.9
23.9
1.3
-1.1
10:9:27:868
2.8
1020.7
23.9
1.3
-1.1
10:9:37:650
2.7
1020.8
23.9
1.3
-1.1
10:9:47:847
2.7
1020.8
23.9
1.2
-1.1
10:9:57:850
2.7
1020.9
23.9
1.2
-1.2
10:10:7:661
2.7
1020.7
23.9
1.3
-1.2
10:10:17:905
2.7
1020.7
23.9
1.3
-1.2
10:10:27:866
2.7
1020.8
23.9
1.3
-1.1
10:10:27:876
2.7
1020.7
23.9
1.3
-1.1
10:10:42:121
2.7
1020.7
23.9
1.3
-1.1
10:11:7:882
2.7
1020.5
23.8
1.3
-1.1
10:11:18:33
2.7
1020.5
23.8
1.3
-1.2
10:11:27:899
2.7
1020.5
23.8
1.2
-1.1
10:11:47:934
2.7
1020.5
23.8
1.3
-1.1
10:11:57:911
2.7
1020.5
23.8
1.3
-1.1
10:12:7:918
2.7
1020.4
23.8
1.2
-1.1
10:12:17:971
2.7
1020.4
23.8
1.3
-1.1
10:12:27:916
2.7
1020.4
23.8
1.3
-1.1
10:12:47:964
2.7
1020.3
23.8
1.3
-1
10:12:57:989
2.7
23.4
1.4
-1.2
10:13:7:950
2.7
1018.2
23.2
1.2
-1.2
10:13:37:765
2.7
1017.1
22.9
1.2
-1.2
10:13:47:753
2.7
1012.1
21.5
1.2
-1.2
10:13:57:974
2.7
1010.7
21.1
1.2
-1.2
10:14:7:775
2.7
1008.8
20.6
1.4
-1.2
10:14:27:982
2.7
1006.9
20.1
1.2
-1.2
10:14:37:795
2.7
1004.6
19.4
1.3
-1.2
10:14:47:996
2.7
1003.7
19.1
1.3
-1.2
10:14:58:9
2.7
18.9
1.2
-1.2
10:15:8:0
2.7
1002.7
18.9
1.2
-1
10:15:18:28
2.7
1002.6
18.9
1.2
-1.2
10:15:28:10
2.7
1002.8
18.9
1.2
-1.1
10:15:37:865
2.7
1002.8
1.1
-1.1
10:15:48:11
2.7
1003.2
1.2
-1.1
10:16:18:179
2.7
1003.2
19.1
1.1
-1.2
10:16:28:45
2.7
1003.8
19.3
1.2
-1.2
10:16:38:45
2.7
19.4
1.1
-1.1
10:16:48:52
2.7
1004.1
19.4
1.2
-1.2
10:16:48:63
2.7
1004.6
19.5
1.1
-1.2
10:17:8:63
2.7
1004.6
19.5
1.1
-1.2
10:17:18:64
2.7
19.7
1.1
-1.2
10:17:27:924
2.6
1005.2
19.8
1.2
-1.1
10:17:38:101
2.6
1005.5
19.8
1.2
-1.1
10:17:38:108
2.6
19.9
1.2
-1.1
10:17:48:104
2.6
19.9
1.2
-1.1
10:17:58:89
2.6
1.2
-1.1
10:18:8:85
2.6
1006.4
20.1
1.2
-1.1
10:18:18:99
2.6
1006.7
20.2
1.2
-1.2
10:18:27:915
2.6
1006.7
20.3
1.2
-1.1
10:18:27:928
2.6
1007.1
20.3
1.3
-1.1
10:19:8:119
2.6
1007.1
20.3
1.3
-1.1
10:19:18:131
2.6
1008.2
20.7
1.2
-1.1
10:19:27:933
2.6
1008.4
20.7
1.3
-1.2
10:19:48:131
2.6
1008.7
20.8
1.2
-1.1
10:19:58:141
2.6
1009.2
20.9
1.2
-1.1
10:20:8:177
2.6
1009.4
1.2
-1.2
10:20:18:163
2.6
1009.7
21.1
1.1
-1.1
10:20:28:148
2.6
1009.8
21.1
1.2
-1.1
10:20:38:175
2.6
21.2
1.1
-1.2
10:20:48:181
2.6
1010.4
21.2
1.2
-1.2
10:20:58:169
2.6
1010.4
21.3
1.2
-1.2
10:21:8:185
2.6
1010.6
21.3
1.3
-1.2
10:21:37:995
2.6
1010.8
21.4
1.2
-1.2
10:21:48:212
2.6
1011.1
21.5
1.2
-1.2
10:21:58:184
2.6
1011.3
21.6
1.3
-1.1
10:22:8:202
2.6
1011.6
21.6
1.1
-1.1
10:22:28:214
2.6
1011.7
21.7
1.2
-1.2
10:22:38:267
2.6
1012.2
21.8
1.2
-1.2
10:22:48:214
2.6
1012.2
21.8
1.3
-1.1
10:22:58:216
2.6
1012.3
21.9
1.3
-1.1
10:23:8:240
2.6
1012.5
21.9
1.2
-1.2
10:23:18:242
2.6
1012.8
1.3
-1.2
10:23:28:296
2.6
1012.8
1.3
-1.2
10:23:38:248
2.6
1.3
-1.2
10:23:48:254
2.6
1013.2
22.1
1.2
-1.1
10:24:18:265
2.6
1013.2
22.1
1.2
-1.2
10:24:28:278
2.6
1013.5
22.2
1.1
-1.2
10:24:38:82
2.6
1013.6
22.2
1.1
-1.2
10:24:48:283
2.6
1013.4
22.2
1.2
-1.2
10:24:48:291
2.6
1013.1
22.1
1.2
-1.3
10:25:8:279
2.6
1013.1
22.1
1.2
-1.3
10:25:18:300
2.6
1013.4
22.2
-1.2
10:25:28:99
2.6
1013.1
22.1
1.2
-1.2
10:25:38:110
2.6
1013.2
22.1
1.2
-1.2
10:25:48:118
2.6
1012.9
22.1
-1.2
10:25:58:120
2.6
1013.2
22.1
1.1
-1.2
10:26:8:343
2.6
1013.2
22.2
1.2
-1.3
10:26:18:352
2.6
1013.1
22.2
1.2
-1.3
10:26:28:331
2.6
1013.2
22.2
1.2
-1.3
10:26:48:341
2.6
22.2
1.2
-1.3
10:26:58:305
2.6
22.2
1.2
-1.3
10:27:18:362
2.6
1013.2
22.2
1.1
-1.3
10:27:28:331
2.5
1013.2
22.2
1.2
-1.2
10:27:48:406
2.5
1013.2
22.2
1.2
-1.2
10:27:58:386
2.5
1013.4
22.3
1.2
-1.3
10:28:8:374
2.5
1013.6
22.3
1.2
-1.2
10:28:18:377
2.5
1013.5
22.3
1.1
-1.2
10:28:28:381
2.5
1013.7
22.4
1.1
-1.3
10:28:28:392
2.5
1013.8
22.4
1.2
-1.2
10:28:48:405
2.5
1013.8
22.4
1.2
-1.2
10:28:58:405
2.5
22.5
1.2
-1.3
10:29:8:399
2.5
1014.1
22.5
1.1
-1.3
10:29:28:405
2.5
1014.1
22.5
1.2
-1.3
10:29:38:437
2.5
1014.4
22.6
1.2
-1.4
10:29:48:428
2.5
1014.6
22.6
1.1
-1.3
10:29:58:434
2.5
1014.7
22.6
1.2
-1.3
10:30:8:447
2.5
1014.6
22.7
1.1
-1.2
10:30:28:441
2.5
1014.7
22.7
1.1
-1.3
10:30:38:254
2.5
1015.1
22.8
1.1
-1.2
10:30:48:457
2.5
1015.1
22.8
1.2
-1.3
10:30:58:457
2.5
1015.2
22.8
1.2
-1.3
10:31:8:477
2.5
1015.3
22.9
1.1
-1.3
10:31:28:471
2.5
1015.6
22.9
1.1
-1.3
10:31:38:479
2.5
1015.6
22.9
1.1
-1.2
10:31:48:485
2.5
1015.7
1.1
-1.2
10:32:8:497
2.5
1015.8
1.2
-1.3
10:32:18:501
2.5
1016.2
1.4
-1.3
10:32:28:516
2.5
1016.1
23.1
1.1
-1.2
10:32:38:516
2.5
1016.3
23.1
1.1
-1.2
10:32:48:520
2.5
1016.2
23.1
1.3
-1.2
10:33:8:526
2.5
1016.4
23.1
-1.2
10:33:8:536
2.5
1016.7
23.2
0.9
-1
10:33:18:517
2.5
1016.7
23.2
0.9
-1
10:33:28:549
2.5
1016.6
23.2
1.1
-1.3
10:33:35:271
2.5
1016.6
23.2
1.1
-1.2
10:33:48:566
2.5
1016.8
23.3
0.8
-1
10:34:8:534
2.5
23.3
-1.3
10:34:18:615
2.5
23.3
1.1
-1.5
10:34:28:559
2.5
1017.1
23.3
1.2
-1.2
10:34:48:613
2.5
1017.3
23.4
-1.1
10:34:58:391
2.5
1017.2
23.4
-1.4
10:35:8:572
2.5
1017.6
23.4
-1.3
10:35:18:579
2.5
1017.4
23.4
-1.4
10:35:28:393
2.5
1017.6
23.4
1.1
-1.2
10:35:48:592
2.5
1017.7
23.5
0.8
-1.2
10:35:58:602
2.5
1017.7
23.5
1.1
-1.3
10:36:8:608
2.5
1017.8
23.5
1.1
-1.2
10:36:18:641
2.5
1017.8
23.5
-1.1
10:36:28:620
2.5
1017.7
23.5
0.8
-1.3
10:36:48:619
2.4
1017.8
23.5
0.8
-1.2
10:36:58:637
2.4
1018.1
23.6
-1.2
10:37:8:636
2.4
23.6
0.9
-1.3
10:37:28:647
2.4
1018.1
23.6
0.8
-1.3
10:37:38:692
2.4
1018.2
23.6
0.8
-1.3
10:37:48:659
2.4
1018.2
23.6
0.9
-1.3
10:37:58:672
2.4
1018.5
23.7
-1.3
10:38:16:702
2.4
1018.3
23.7
1.1
-1.2
10:38:38:487
2.4
1018.4
23.7
0.8
-1.3
10:38:48:722
2.4
1018.4
23.7
0.7
-1.2
10:38:58:605
2.4
1018.6
23.8
0.6
-1.3
10:39:8:690
2.4
1018.8
23.8
1.2
-1.3
10:39:28:705
2.4
1018.7
23.8
1.2
-1.2
10:39:38:748
2.4
1018.8
23.8
1.2
-1.2
10:39:48:727
2.4
1019.1
23.8
1.1
-1.3
10:40:8:721
2.4
23.8
1.2
-1.3
10:40:18:728
2.4
1019.2
23.9
1.1
-1.2
10:40:28:759
2.4
1019.3
23.9
1.1
-1.3
10:40:38:741
2.4
1019.4
23.9
1.2
-1.3
10:40:38:754
2.4
1019.4
23.9
1.1
-1.2
10:40:48:757
2.4
1019.4
23.9
1.1
-1.2
10:41:8:561
2.4
1019.3
23.9
1.2
-1.3
10:41:18:773
2.4
1019.5
23.9
1.1
-1.3
10:41:28:760
2.4
1019.5
23.9
1.2
-1.2
10:41:48:815
2.4
1019.6
1.2
-1.2
10:42:8:784
2.4
1019.6
-1.3
10:42:18:789
2.4
1019.7
1.2
-1.2
10:42:18:801
2.4
1019.9
1.1
-1.3
10:42:28:795
2.4
1019.9
1.1
-1.3
10:42:48:608
2.4
1019.8
1.1
-1.2
10:42:58:608
2.4
1019.9
1.1
-1.3
10:43:8:617
2.4
1019.9
0.4
-0.8
10:43:28:617
2.4
1020.1
-0.2
10:43:38:634
2.4
24.1
0.7
-1.2
10:43:58:641
2.4
1020.2
24.1
0.7
-1.2
10:44:8:655
2.4
1020.1
24.1
0.6
-1.3
10:44:18:657
2.4
1020.1
24.1
0.7
-1.3
10:44:28:652
2.4
1020.2
24.1
0.7
-1.3
10:44:48:660
2.4
1020.2
24.1
0.7
-1.3
10:44:58:667
2.4
1020.1
24.1
0.7
-1.3
10:45:8:675
2.4
1020.2
24.1
0.8
-1.3
10:45:28:679
2.4
1020.3
24.1
0.6
-1.3
10:45:38:685
2.4
1020.3
24.1
0.7
-1.2
10:45:38:698
2.3
1020.4
24.1
0.7
-1.3
10:45:48:691
2.3
1020.4
24.1
0.7
-1.3
10:45:58:702
2.3
1020.5
24.2
0.7
-1.2
10:46:8:702
2.3
1020.4
24.2
0.7
-1.3
10:46:38:714
2.3
1020.5
24.2
0.7
-1.3
10:46:48:714
2.3
1020.6
24.2
-1.4
10:46:58:728
2.3
1020.7
24.2
1.1
-1.3
10:47:8:734
2.3
1020.6
24.3
1.1
-1.3
10:47:28:744
2.3
1020.9
24.3
1.1
-1.3
10:47:38:752
2.3
1020.9
24.3
1.1
-1.4
10:47:48:744
2.3
1020.8
24.3
1.1
-1.3
10:48:8:757
2.3
1020.9
24.3
1.2
-1.3
10:48:18:958
2.3
24.3
-1.2
10:48:28:959
2.3
24.4
1.1
-1.2
10:48:38:992
2.3
1021.1
24.4
-1.4
10:48:48:980
2.3
1021.2
24.4
-1.3
10:49:19:34
2.3
1021.3
24.4
-1.3
10:49:28:944
2.3
1021.3
24.4
-1.3
10:49:28:949
2.3
1021.4
24.5
1.1
-1.2
10:49:39:14
2.3
1021.4
24.5
1.1
-1.2
10:50:9:17
2.3
1021.4
24.5
-1.3
10:50:19:29
2.3
1021.6
24.5
-1.3
10:50:29:26
2.3
1021.6
24.5
-1.2
10:50:48:835
2.3
1021.5
24.5
-1.3
10:50:59:36
2.3
1021.7
24.5
-1.3
10:51:9:70
2.3
1021.7
24.6
1.1
-1.3
10:51:18:850
2.3
1021.7
24.6
1.1
-1.3
10:51:28:847
2.3
1021.9
24.6
-1.3
10:51:48:864
2.3
1021.8
24.6
0.8
-1.3
10:51:58:870
2.3
1021.9
24.6
0.8
-1.3
10:52:18:876
2.3
24.6
0.9
-1.3
10:52:28:887
2.3
1021.9
24.6
0.9
-1.3
10:52:48:895
2.3
24.6
0.8
-1.3
10:52:59:85
2.3
1022.1
24.7
-1.4
10:53:9:104
2.3
1022.3
24.7
0.8
-1.3
10:53:29:139
2.3
1022.2
24.7
0.9
-1.2
10:53:38:924
2.3
1022.3
24.7
0.7
-1.2
10:53:49:124
2.3
1022.4
24.7
0.7
-1.3
10:53:49:134
2.3
1022.3
24.7
0.7
-1.3
10:53:58:929
2.3
1022.3
24.7
0.7
-1.3
10:54:9:126
2.3
1022.3
24.7
0.6
-1.3
10:54:29:29
2.3
1022.4
24.7
0.7
-1.3
10:54:39:209
2.2
1022.3
24.7
1.1
-1.2
10:54:48:951
2.2
1022.5
24.7
-1.3
10:54:59:142
2.2
1022.4
24.7
1.1
-1.4
10:55:8:961
2.2
1022.5
24.7
1.1
-1.3
10:55:8:975
2.2
1022.5
24.7
1.1
-1.3
10:55:29:161
2.2
1022.5
24.7
1.1
-1.3
10:55:39:161
2.2
1022.6
24.8
1.1
-1.3
10:55:48:979
2.2
1022.6
24.8
-1.3
10:56:8:990
2.2
1022.5
24.8
-1.3
10:56:19:190
2.2
1022.8
24.8
-1.3
10:56:29:0
2.2
1022.7
24.8
1.1
-1.3
10:56:38:988
2.2
1022.9
24.8
1.1
-1.4
10:56:49:6
2.2
1022.8
24.8
-1.3
10:56:59:27
2.2
1022.9
24.8
0.7
-1.2
10:57:9:15
2.2
1022.9
24.8
0.8
-1.4
10:57:19:20
2.2
24.9
0.8
-1.2
10:57:29:186
2.2
24.9
0.9
-1.4
10:57:39:234
2.2
1023.1
24.9
-1.2
10:57:49:248
2.2
1023.1
24.9
-1.4
10:57:49:263
2.2
24.9
0.9
-1.3
10:58:9:247
2.2
24.9
0.9
-1.3
10:58:19:259
2.2
24.9
0.9
-1.3
10:58:29:255
2.2
1023.1
24.9
0.8
-1.4
10:58:49:266
2.2
1023.4
24.9
0.9
-1.3
10:58:59:284
2.2
1023.1
24.9
0.9
-1.3
10:59:9:79
2.2
1023.3
24.9
0.7
-1.4
10:59:19:269
2.2
1023.3
0.6
-1.3
10:59:29:85
2.2
1023.1
0.6
-1.3
10:59:49:215
2.2
1023.4
0.6
-1.4
10:59:59:287
2.2
1023.4
0.6
-1.3
11:0:9:291
2.2
1023.3
0.5
-1.4
11:0:19:296
2.2
1023.4
0.7
-1.4
11:0:19:304
2.2
1023.4
0.6
-1.4
11:0:29:301
2.2
1023.4
0.6
-1.4
11:0:39:318
2.2
1023.4
0.6
-1.3
11:0:49:278
2.2
1023.5
0.8
-1.3
11:0:59:353
2.2
1023.4
0.7
-1.3
11:1:9:137
2.2
1023.4
0.7
-1.4
11:1:29:339
2.2
1023.6
0.6
-1.3
11:1:39:339
2.2
1023.6
0.6
-1.4
11:1:49:151
2.2
1023.7
0.7
-1.3
11:1:59:373
2.2
1023.5
25.1
1.1
-1.4
11:2:9:337
2.2
1023.7
25.1
0.6
-1.4
11:2:29:368
2.2
1023.5
25.1
0.6
-1.4
11:2:39:377
2.2
1023.5
25.1
0.6
-1.4
11:2:49:364
2.2
1023.5
25.1
0.6
-1.4
11:2:59:387
2.2
1023.8
25.1
0.8
-1.4
11:3:9:421
2.2
1023.6
25.1
0.8
-1.4
11:3:29:380
2.1
1023.6
25.1
0.7
-1.3
11:3:39:327
2.1
1023.6
25.1
0.8
-1.3
11:3:49:404
2.1
1023.8
25.1
0.8
-1.3
11:4:9:219
2.1
1023.9
25.2
0.6
-1.3
11:4:9:231
2.1
1023.8
25.2
1.1
-1.3
11:4:29:224
2.1
1023.8
25.2
1.1
-1.3
11:4:39:244
2.1
25.2
0.7
-1.3
11:4:49:237
2.1
1023.9
25.2
0.7
-0.7
11:4:59:241
2.1
1024.1
25.2
0.7
-1.2
11:5:9:250
2.1
1024.2
25.2
0.7
-1.4
11:5:19:254
2.1
25.3
0.6
-1.3
11:5:29:254
2.1
1024.2
25.3
0.7
-1.3
11:5:39:263
2.1
1024.4
25.3
0.7
-1.3
11:5:49:270
2.1
1024.4
25.3
0.8
-1.3
11:6:9:275
2.1
1024.5
25.4
0.4
-1.3
11:6:19:281
2.1
1024.7
25.4
0.5
-0.7
11:6:29:285
2.1
25.5
0.4
-1.1
11:6:49:301
2.1
1025.3
25.5
0.7
-1.5
11:6:59:302
2.1
1025.4
25.5
0.7
-1.2
11:7:9:312
2.1
1025.5
25.5
0.7
-1.3
11:7:19:310
2.1
1025.6
25.5
0.8
-1.2
11:7:29:315
2.1
1025.7
25.6
0.6
-1.2
11:7:49:333
2.1
1025.7
25.6
0.7
-0.9
11:7:59:544
2.1
25.7
0.6
-1.2
11:8:9:520
2.1
1026.1
25.7
0.6
-1.2
11:8:19:526
2.1
1026.3
25.7
0.7
-1.3
11:8:29:349
2.1
1026.4
25.7
0.6
-1.3
11:8:29:445
2.1
1026.5
25.8
0.6
-1.5
11:8:49:557
2.1
1026.5
25.8
0.6
-1.5
11:8:59:575
2.1
1026.9
25.8
0.7
-1.1
11:9:9:570
2.1
1026.9
25.8
0.9
-1.5
11:9:29:571
2.1
1026.8
25.8
0.7
-1.3
11:9:39:606
2.1
1026.8
25.8
0.7
-1.3
11:9:49:587
2.1
1026.8
25.8
0.9
-1.3
11:9:59:585
2.1
1026.8
25.8
0.7
-1.4
11:10:9:394
2.1
1026.8
25.9
0.6
-1.3
11:10:29:402
2.1
1026.9
25.9
0.7
-1.1
11:10:39:408
2.1
1027.3
0.6
-1.2
11:10:49:407
2.1
1027.5
0.7
-1.2
11:10:59:656
2.1
1027.9
0.9
-1.2
11:11:9:420
2.1
0.6
-1.1
11:11:29:614
2.1
0.7
-1.2
11:11:49:441
2.1
1028.3
26.1
0.7
-1.3
11:12:9:633
1028.3
26.1
0.5
-1.1
11:12:19:662
1028.5
26.1
0.7
-1.2
11:12:39:654
1028.7
26.1
0.7
-1.2
11:12:49:469
1028.6
26.1
0.7
-1.3
11:13:9:672
1028.8
26.2
0.7
-1.2
11:13:19:631
1028.8
26.2
0.7
-1.3
11:13:29:692
26.2
0.6
-1.3
11:13:39:503
1028.8
26.2
0.7
-1.1
11:13:49:690
1029.1
26.2
0.6
-1.2
11:14:9:706
1029.2
26.2
0.7
-1.3
11:14:19:721
1029.2
26.3
0.7
-1.3
11:14:29:687
1029.3
26.2
0.7
-1.3
11:14:49:718
1029.4
26.3
0.8
-1.2
11:14:59:732
1029.5
26.3
0.6
-1.2
11:15:9:722
1029.5
26.3
0.6
-1.4
11:15:19:736
1029.6
26.3
0.5
-1.2
11:15:29:725
1029.7
26.3
0.7
-1.2
11:15:59:559
1029.6
26.3
0.8
-1.4
11:16:9:770
1029.5
26.3
0.7
-1.3
11:16:19:570
1029.5
26.4
0.7
-1.2
11:16:29:718
1029.5
26.4
0.7
-1.3
11:16:29:721
1029.5
26.4
0.6
-1.3
11:16:49:572
1029.5
26.4
0.6
-1.3
11:16:59:777
1029.4
26.4
0.7
-1.5
11:17:9:864
1029.6
26.4
0.7
-1.3
11:17:29:802
1029.6
26.4
0.7
-1.4
11:17:39:790
1029.4
26.4
0.7
-1.3
11:17:49:796
1029.5
26.4
0.7
-1.3
11:17:59:823
1029.5
26.4
0.7
-1.3
11:18:9:810
1029.4
26.4
0.7
-1.3
11:18:29:823
1029.5
26.4
0.6
-1.3
11:18:39:836
1029.5
26.4
0.7
-1.3
11:18:59:840
1029.6
26.4
0.7
-1.3
11:19:9:868
1029.4
26.4
0.8
-1.5
11:19:29:853
1029.5
26.4
0.6
-1.2
11:19:39:853
-5223132
1029.3
26.4
0.7
-1.4
11:19:49:861
-5213128
1029.6
26.4
0.6
-1.3
11:20:9:888
-5203123
1029.6
26.5
0.7
-1.2
11:20:19:906
1.9
-5183113
1029.7
26.5
0.6
-1.3
11:20:19:920
1.9
-5173106
1029.6
26.5
0.5
-1.2
11:20:29:881
1.9
-5173106
1029.6
26.5
0.5
-1.2
11:20:39:682
1.9
-5163102
1029.6
26.5
0.7
-1.2
11:20:49:700
1.9
-5153097
1029.7
26.5
1.1
-1.4
11:20:59:703
1.9
-5143089
1029.8
26.5
0.8
-1.4
11:21:9:699
1.9
-5133085
1029.6
26.5
0.6
-0.8
11:21:39:724
1.9
-5123081
1029.5
26.5
0.6
-1.2
11:21:49:733
1.9
-5093068
1029.6
26.5
0.8
-1.3
11:21:59:735
1.9
-5083060
1029.5
26.6
0.6
-1.2
11:22:39:748
1.9
-5073055
1029.7
26.6
0.7
-1.3
11:22:39:759
1.9
-5033036
1029.8
26.6
0.7
-1.3
11:22:49:960
1.9
-5033036
1029.8
26.6
0.7
-1.3
11:22:59:977
1.9
-5023030
1029.8
26.6
0.6
-1.3
11:23:9:931
1.9
-5013026
26.6
0.7
-1.3
11:23:19:986
1.9
-5003022
1029.9
26.7
0.7
-1.2
11:23:29:979
1.9
-4993018
26.7
0.5
-1.2
11:23:39:981
1.9
-4983011
26.7
0.7
-1.3
11:23:49:987
1.9
-4973004
1029.9
26.7
0.7
-1.3
11:24:20:2
1.9
-4963003
26.7
0.6
-1.3
11:24:29:803
1.9
-4932986
1029.9
26.7
0.6
-1.3
11:24:40:8
1.9
-4922981
1029.8
26.7
-1.6
11:25:19:827
1.9
-4912977
1029.8
26.7
0.6
-1.2
11:25:30:24
1.9
-4872955
1029.9
26.7
0.6
-1.2
11:25:40:37
1.9
-4862952
26.8
0.7
-1.8
11:25:50:24
1.9
-4852948
1029.9
26.8
0.8
-1.3
11:26:0:45
1.9
-4842942
26.8
0.8
-1.2
11:26:10:49
1.9
-4832937
1029.9
26.8
0.7
-1.3
11:26:20:44
1.9
-4822930
1029.9
26.8
0.7
-1.2
11:26:29:855
1.9
-4812925
26.8
0.8
-1.3
11:26:39:877
1.9
-4802922
1029.9
26.8
0.7
-1.2
11:26:49:872
1.9
-4792915
1029.9
26.8
0.7
-1.3
11:27:9:882
1.9
-4782910
1029.9
26.8
0.7
-1.3
11:27:29:894
1.9
-4762902
1029.8
26.8
0.8
-1.3
11:27:39:906
1.9
-4742892
1029.6
26.8
0.8
-1.3
11:27:49:900
1.9
-4732888
1029.7
26.8
0.7
-1.3
11:28:9:926
1.9
-4722882
1029.6
26.8
0.8
-1.3
11:28:19:927
1.9
-4702873
1029.7
26.8
0.7
-1.3
11:28:19:943
1.8
-4692866
1029.5
26.8
0.7
-1.3
11:28:29:919
1.8
-4692866
1029.5
26.8
0.7
-1.3
11:28:39:921
1.8
-4682860
1029.5
26.8
0.7
-1.2
11:28:50:145
1.8
-4672856
1029.3
26.8
0.8
-1.3
11:29:10:133
1.8
-4662851
1029.4
26.8
0.6
-1.3
11:29:19:939
1.8
-4642842
1029.5
26.8
0.8
-1.2
11:29:30:153
1.8
-4632834
1029.2
26.8
0.8
-1.2
11:29:39:951
1.8
-4622832
26.8
1.1
-1.2
11:29:50:155
1.8
-4612825
26.7
0.8
-1.3
11:30:10:151
1.8
-4602823
26.7
0.9
-1.3
11:30:20:167
1.8
-4582812
1028.7
26.7
1.1
-1.2
11:30:30:163
1.8
-4572808
1028.6
26.7
1.2
-1.2
11:30:50:202
1.8
-4562803
1028.4
26.7
1.2
-1.3
11:31:0:177
1.8
-4542790
1028.3
26.7
1.2
-1.2
11:31:9:995
1.8
-4532786
1028.1
26.6
1.2
-1.2
11:31:20:194
1.8
-4522783
1028.2
26.6
1.2
-1.1
11:31:20:206
1.8
-4512778
1028.2
26.6
-1.3
11:31:30:203
1.8
-4512778
1028.2
26.6
-1.3
11:31:50:14
1.8
-4502772
26.6
0.7
-1.3
11:32:0:21
1.8
-4482761
1027.7
26.6
0.8
-1.3
11:32:10:33
1.8
-4472757
1027.8
26.6
-1.2
11:32:20:32
1.8
-4462753
1027.8
26.6
0.9
-1.3
11:32:30:35
1.8
-4452746
1027.8
26.6
0.9
-1.3
11:32:50:232
1.8
-4442740
1027.7
26.6
0.8
-1.2
11:33:0:269
1.8
-4422731
1027.5
26.6
0.9
-1.2
11:33:10:253
1.8
-4412727
1027.4
26.6
-1.1
11:33:30:227
1.8
-4402722
1027.5
26.6
0.9
-1.2
11:33:40:257
1.8
-4382710
1027.3
26.6
1.2
-1.2
11:33:50:68
1.8
-4372706
1027.3
26.6
1.2
-1.2
11:33:50:77
1.8
-4362703
1027.2
26.6
1.2
-1.2
11:34:0:76
1.8
-4362703
1027.2
26.6
1.2
-1.2
11:34:10:264
1.8
-4352698
1027.2
26.6
1.3
-1.2
11:34:30:279
1.8
-4342690
1027.1
26.6
1.2
-1.2
11:34:40:287
1.8
-4322682
1026.9
26.6
1.1
-1.2
11:34:50:289
1.8
-4312677
1026.9
26.6
0.7
-1.3
11:35:0:293
1.8
-4302671
1026.9
26.6
0.7
-1.2
11:35:10:301
1.8
-4292667
1026.9
26.6
0.8
-1.2
11:35:30:298
1.8
-4282661
26.6
-1.1
11:35:40:123
1.8
-4262653
1026.9
26.6
0.9
-1.4
11:35:50:354
1.8
-4252646
1027.2
26.6
0.7
-1.4
11:36:10:133
1.8
-4242643
1027.2
26.7
0.8
-1.2
11:36:20:350
1.7
-4222633
1027.3
26.7
0.9
-1.3
11:36:30:335
1.7
-4212628
1027.2
26.7
1.2
-1.3
11:36:40:341
1.7
-4202621
1027.2
26.7
1.2
-1.2
11:36:50:351
1.7
-4192617
1027.2
26.7
1.2
-1.2
11:37:10:357
1.7
-4182612
1027.1
26.7
1.1
-1.3
11:37:20:381
1.7
-4162600
1027.3
26.7
1.2
-1.2
11:37:30:384
1.7
-4152597
26.7
1.2
-1.2
11:37:40:331
1.7
-4142591
1026.9
26.7
-1.2
11:37:50:188
1.7
-4132585
1026.9
26.7
-1.2
11:38:30:213
1.7
-4122580
1026.9
26.7
0.6
-1.3
11:38:50:215
1.7
-4082562
1026.9
26.7
0.8
-1.3
11:39:0:217
1.7
-4062553
1026.9
26.7
0.8
-1.3
11:39:10:225
1.7
-4052548
1026.9
26.8
0.6
-1.3
11:39:20:230
1.7
-4042543
26.8
0.9
-1.2
11:39:30:235
1.7
-4032538
1026.8
26.8
0.9
-1.2
11:39:50:511
1.7
-4022532
1026.9
26.8
0.8
-1.2
11:40:0:246
1.7
-4002523
1027.1
26.8
0.5
-1
11:40:10:459
1.7
-3992517
1027.2
26.9
0.7
-1.3
11:40:20:263
1.7
-3982511
1027.4
26.9
0.7
-1.3
11:40:30:472
1.7
-3972508
1027.3
26.9
0.7
-1.2
11:40:50:462
1.7
-3962500
1027.4
0.7
-1
11:41:0:469
1.7
-3942493
1027.5
0.8
-1.3
11:41:10:280
1.7
-3932486
1027.6
0.7
-1.2
11:41:10:291
1.7
-3922480
1027.5
0.6
-1.2
11:41:40:297
1.7
-3922480
1027.5
0.6
-1.2
11:41:50:489
1.7
-3892468
1027.8
27.1
0.8
-1.3
11:42:0:502
1.7
-3882462
1027.7
27.1
0.7
-1.2
11:42:10:523
1.7
-3872457
1027.7
27.1
0.7
-1.1
11:42:20:505
1.7
-3862452
27.2
-1.2
11:42:40:325
1.7
-3852445
1027.9
27.2
0.9
-1.2
11:42:50:544
1.7
-3832437
27.2
0.8
-1.2
11:42:50:551
1.7
-3822433
27.2
1.1
-1.3
11:43:0:525
1.7
-3822433
27.2
1.1
-1.3
11:43:10:547
1.7
-3812425
1027.9
27.2
1.1
-1.1
11:43:30:543
1.7
-3802422
1027.9
27.2
1.3
-1.6
11:43:40:551
1.6
-3782411
27.3
0.5
-0.2
11:43:50:552
1.6
-3772408
1027.9
27.3
-1.1
11:44:10:568
1.6
-3762400
1027.9
27.2
1.3
-1.6
11:44:20:645
1.6
-3742391
1027.7
27.2
1.1
-1.2
11:44:30:594
1.6
-3732387
1027.6
27.2
0.8
-1
11:44:40:384
1.6
-3722382
1027.4
27.1
1.1
-1.2
11:44:50:575
1.6
-3712375
27.1
-1.3
11:45:10:590
1.6
-3702373
1026.8
0.8
-1.1
11:45:20:416
1.6
-3682361
1026.3
26.9
1.1
-1.1
11:45:30:606
1.6
-3672358
1025.9
26.8
1.2
-1.3
11:45:40:607
1.6
-3662350
1025.6
26.8
1.2
-1.4
11:45:50:632
1.6
-3652347
1025.2
26.7
1.1
-1.3
11:45:54:373
1.6
-3642344
26.6
1.2
-1.3
11:46:20:629
1.6
-3622334
1024.3
26.5
1.3
-1.4
11:46:30:433
1.6
-3612326
1024.2
26.5
1.1
-1.3
11:46:50:642
1.6
-3602320
1023.7
26.4
1.1
-1
11:47:0:450
1.6
-3582313
26.2
1.2
-1.2
11:47:10:458
1.6
-3572308
1022.6
26.2
0.7
-1.1
11:47:20:689
1.6
-3562302
1022.4
26.1
1.1
-1
11:47:30:666
1.6
-3552297
1022.2
26.1
1.3
-1.2
11:47:50:661
1.6
-3542290
26.1
1.2
-1.2
11:48:0:662
1.6
-3522283
1021.5
1.1
-1.2
11:48:10:487
1.6
-3512278
1021.1
25.9
1.2
-1.2
11:48:30:684
1.6
-3502272
1021.1
25.9
1.1
-1.1
11:48:40:701
1.6
-3482262
1020.6
25.8
-1.2
11:48:50:657
1.6
-3472257
1020.2
25.8
-1.1
11:49:0:699
1.6
-3462251
25.7
1.1
-1.1
11:49:5:552
1.6
-3452245
1019.9
25.7
1.1
-1.2
11:49:10:849
1.6
-3442242
1019.4
25.6
1.1
-1.1
11:49:30:692
1.6
-3422230
1019.3
25.7
1.2
-1.2
11:49:50:839
1.6
-3402222
25.6
1.1
-1.2
11:50:0:545
1.5
-3392216
1018.5
25.5
1.1
-1.1
11:50:17:31
1.5
-3382211
1018.5
25.5
1.1
-1.2
11:50:22:696
1.5
-3372208
1018.2
25.5
1.2
-1.1
11:50:41:574
1.5
-3352196
1017.7
25.4
1.1
-1
11:50:53:76
1.5
-3342190
1017.7
25.4
-1.1
11:51:10:766
1.5
-3332186
1017.4
25.4
1.2
-1.2
11:51:11:918
1.5
-3322180
1017.3
25.4
1.1
-1.2
11:51:33:540
1.5
-3302171
1016.8
25.3
1.1
-1.1
11:51:40:687
1.5
-3292165
1016.7
25.3
-1
11:51:52:73
1.5
-3282161
1016.4
25.2
1.1
-1
11:52:10:598
1.5
-3262153
1015.9
25.2
1.3
-1.4
11:52:10:940
1.5
-3262153
1015.9
25.2
1.3
-1.4
11:52:21:385
1.5
-3252147
1015.7
25.2
1.1
-1.1
11:52:30:780
1.5
-3242142
1015.6
25.1
1.1
-1.2
11:53:0:821
1.5
-3222131
25.1
1.2
-1.2
11:53:20:637
1.5
-3212127
1.1
-1
11:53:23:432
1.5
-3192116
1014.7
-0.9
11:53:30:621
1.5
-3182111
1014.6
1.1
-1.2
11:53:40:793
1.5
-3172108
1014.3
1.1
-1
11:53:51:11
1.5
-3162100
1014.1
-0.6
11:54:1:523
1.5
-3152096
1013.9
0.8
-1
11:54:20:786
1.5
-3132086
1013.5
24.9
1.1
-1.1
11:54:31:965
1.5
-3122083
1013.4
24.9
1.2
-1.2
11:54:51:882
1.5
-3102072
1013.4
1.1
-1.3
11:55:20:896
1.5
-3082060
1013.8
25.1
-1
11:55:30:692
1.5
-3072058
1013.9
25.2
1.2
-1.2
11:55:30:704
1.5
-3062051
1013.8
25.2
0.9
-1.1
11:55:42:848
1.5
-3062051
1013.8
25.2
0.9
-1.1
11:55:50:926
1.5
-3042040
1014.2
25.3
-1.1
11:56:11:907
1.4
-3022031
1014.3
25.4
1.1
-1
11:56:21:86
1.4
-3012026
1014.3
25.4
1.2
-1.1
11:56:50:732
1.4
-2992018
1014.4
25.5
1.1
-1
11:57:0:739
1.4
-2982013
1014.5
25.5
1.1
-1.1
11:57:10:742
1.4
-2972007
1014.5
25.5
-1.1
11:57:22:899
1.4
-2962003
1014.3
25.5
-1
11:57:30:927
1.4
-2941990
1014.4
25.5
1.2
-1
11:57:41:933
1.4
-2931987
1014.3
25.6
1.1
-1.1
11:57:51:828
1.4
-2921983
1014.4
25.5
-1.2
11:58:0:773
1.4
-2911976
1014.4
25.6
-1.1
09:51:47
11:58:00
02:06:13
2小时06分13秒

网友A:
多谢littleshrimp版主测试!
时间显示负数是计时溢出的问题,当天晚上测试已发现此问题。

5242674ms;第526帧之后的时间明显不对了。因为程序中没有处理,定时器溢出了 5242879。

看你的帖子提到过此问题,当晚在做了相应修改,但没有再做测试。参考原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littleshrimp版主测试!
时间显示负数是计时溢出的问题,当天晚上测试已发现此问题。

5242674ms; ...

计时的问题加一个变量辅助计数就可以了
电池电压高0.1V是怎么回事呢 看你的数据计数还是2.9V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时的问题加一个变量辅助计数就可以了
电池电压高0.1V是怎么回事呢 看你的数据计数还是2.9V开始的

电压也是低于3V开始的,判断是小于等于3.000V。后来知道了,基本不会出现等于3V的情况。因此就是2.999V,没做判断,直接舍掉后二位就等于2.9V了。这种四舍五不入的情况,我应该在原数的基础上加上0.05,然后再取整,这样就四舍五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