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简易电路二极管钳位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如图,增加二极管后,信号将向上平移Vp-0.7 V,Vp为输入信号峰值。
用软件仿真,的确是该现象,但我不懂这个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信号被抬高这么多?请高手解惑。

网友:
“二极管钳位的原理是什么”
原理大概可以说是二极管两端正向电压达到0.7V后二极管导通,为电容C1充电到电容两端电压为(Vp-0.7 V)。而电容没有放电通道。

网友:
钳位输出电压在大于-0.7V的电压范围内,输入电压低于-0.7V时D1就导通

网友:
假如二极管是理想的,0V导通时。

先从信号的第一周开始说,电容两端电压为0。
第一周时,正半周向后面的负载提供能量(或信号),负载上为与信号源一样的波形,---- 此处假设负载阻抗远大于信号源阻抗、电容容抗。
           负半周时,由于二极管的作用,负载上是0V电压。且在负半周时向电容充电,充电的电量(或电压)由电路等效电阻及电容容量有关,它的时间常数是RC。
       假如,此时充电的电量为V1。
第二周时,正半周,负载得到的电压为:V1+信号电压的正半周。
         负半周时,仍然象第一周一样,负载电压为0,且向电容充电,但此时电容充电是在V1基础之上充电的,

N个周期之后,在信号的负半周,由于电容上的电压最大能充到信号电压的峰值,此时就不再充电了。

因此,负载上得到的电压,是把交流信号抬高了一个峰值的直流电压后的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正确的,不太容易想象的话,你可以把Vout随Vin电压变化的波形画出来,注意Vout不是一开始就是你图中的那样的波形,是在几个周期之后才是那样的

网友:
二极管单向导通,对电容充电, 波形被太高了。  实际测量的波形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