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探头红外灯珠的照射距离问题

楼主:
各位兄弟,监控摄像头,夜间都有红外,红外灯珠的具体照射距离和红外灯珠的整体功率有没有什么关系。公式什么的。有没有知道的啊
我现在用的是3W的3535灯珠,3颗, 实际使用功率为1W/颗,一共是3W。照射距离能有30m吗?

网友:
大神 哪儿去了

网友A:
照明距离显然跟灯具的发光功率有关,但不仅仅如此,还有个散射范围影响也很大,是否聚光以及聚光程度都直接影响特定位置的光强,所以,没办法有什么直接的计算公式。最好的办法是测试,不过3W要覆盖30米,这个对摄像头的ISO值要求可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明距离显然跟灯具的发光功率有关,但不仅仅如此,还有个散射范围影响也很大,是否聚光以及聚光程度都直接 ...

好的。谢谢 我测试下

网友B:
红外灯珠的参数中有辐射模式和光通量也是影响距离的因素

网友C:
可以选择大光圈镜头,红外光源加聚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大光圈镜头,红外光源加聚光

谢谢 3W 30米完全可以了 我已经晚上测试过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灯珠的参数中有辐射模式和光通量也是影响距离的因素

是的。谢谢

网友:
这个主要看照度lux(流明/平方米),某处的亮度反比于距离的平方。其实能不能照到30米处,看摄像头输出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