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module间连线问题

楼主:
代码如下:rst_n前为啥加感叹号,是不是写错了啊,lattice官网的例程,看到的请回复一下啊,谢谢

input rst_n;
EFB_UFM inst1 (        .wb_clk_i(clk_i ),                                        // EFB with UFM enabled
                                .wb_rst_i(!rst_n ),
                                .wb_cyc_i(wb_cyc_i ),
                                .wb_stb_i(wb_stb_i ),
                                .wb_we_i(wb_we_i ),
                                .wb_adr_i(wb_adr_i),
                                .wb_dat_i(wb_dat_i ),
                                .wb_dat_o(wb_dat_o ),
                                .wb_ack_o(wb_ack_o ),
                                .wbc_ufm_irq( )
                                );

网友A:
那是去反的  这个估计跟时序有关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去反的  这个估计跟时序有关系啊

那不是连线吗?取反是啥意思

网友C:
!rst_n,就是把这个信号取反。跟连不连线没冲突啊。你理解成取反再连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t_n,就是把这个信号取反。跟连不连线没冲突啊。你理解成取反再连接就行了。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连线吗?取反是啥意思

等效于在连接上接了一个反相器,Not-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