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上电缓冲电路中的40TPS12A可控硅是用来切换电阻的吗?

楼主:
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还有两种上电缓冲电路为什么一个用那么多滤波电容,一个只有一个?母线电压整流过后不是都一样吗?

网友:
可控硅是开关而已,通过控制其导通周期来控制上电浪涌电流。电容的串联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耐压,并联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容量。第一个图是用继电器投切电阻的办法来抑制上电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