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型号

楼主:
求助各位,图片中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哪家制造的,多谢多谢!!!

网友A:
可以上丝印反查网上看看,还有要知道这个芯片的功能是什么,这样找起来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丝印反查网上看看,还有要知道这个芯片的功能是什么,这样找起来比较快

谢谢指点!
这是用于输出的开关电路中的。

网友:
知道它是三极管,就找个性能差不多的代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