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喇叭相位检测电路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
          在下想求一个喇叭相位检测电路,可以自带发噗噗噗脉冲信号,可以用麦克风来检测的。

网友:
思维方向错误,MIC可无法分清相位。想知道扬声器的极性,用电池去瞬态驱动,根据纸盆运动方向即可获知。

网友:
用麦克风可不能检测喇叭相位。
可以设计一个频率非常低的信号源,例如1Hz,正弦波、方波均可,接上两个喇叭,肉眼观察两个喇叭纸盆运动或者用手指触碰纸盆来判断喇叭相位。

网友:
喇叭线相位接错,又有几个人能听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