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VQFN封装如何手动焊接?

楼主:
TI的一个ADS8372   28引脚VQFN封装  芯片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散热盘

PCB上的焊盘间距很小

问了一下别人,说先把焊锡滴在焊盘上,然后用热风枪吹,这样做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芯片吗?
另外,在底部大散热盘上滴焊锡的时候,是从正面滴进去还是背面?热风枪吹的时候,是从正面对着芯片吹,还是背面吹?

网友:
先焊盘上锡,然后放置芯片,然后热风枪加热

网友:
我焊的时候都是正面烙铁上锡,再用热风枪吹把锡加热到融掉再放IC。
焊盘可以考虑留长一点,方便之后烙铁补焊

网友:
做pcb的时候,散热盘用通孔焊盘,直接背后焊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