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TM8设断点的问题

楼主:
我用IAR for STM8 写程序,发现设断点有问题。
设了断点,一运行就弹出上述对话框。
高手指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stm8不准设置很多断点,关闭之前设置的断点

网友B:
断点太多,或者是设置的位置不对,很简单的,多见几次,习惯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不准设置很多断点,关闭之前设置的断点

断点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点太多,或者是设置的位置不对,很简单的,多见几次,习惯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嗯

网友:
这些都是最常见的,不是什么错误,所以,不必太在意的,见多了,就疲劳了,会视而不见了

网友:
我现在见得还不够多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不能超过5个断点。超过断点,就是提示一些类似断点太多的对话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不能超过5个断点。超过断点,就是提示一些类似断点太多的对话框。

肯定不超过5个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