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

楼主:
各位大神,用stm32单片机编写一个程序(就是能够实现pwm波形带动电机转动的变频器)只要有这两个功能就够了

    求  各位大神帮帮忙   跪谢

网友A:
电动机动很简单,但要是做好控制就要下功夫了。这个需求并不明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动很简单,但要是做好控制就要下功夫了。这个需求并不明确。

就是只要写波形(pwm),启动,停止  就够了,,,,其他比如 检测,保护等就不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只要写波形(pwm),启动,停止  就够了,,,,其他比如 检测,保护等就不用了

建议你看一下正点原子的STM32资料,很容易实现的,例程甚至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正点原子的STM32资料,很容易实现的,例程甚至就有。

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正点原子的STM32资料,很容易实现的,例程甚至就有。

是一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正点原子的STM32资料,很容易实现的,例程甚至就有。

好 谢谢  是一本书?  还是什么东西

网友:
就是定时器,pwm输出吧。用官方的库函数,和例程就行,定时器,pwm,没几个c文件。就那些函数。参数也有说明。分析一下。找到相关的。就能改出来,有关的寄存器定义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