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的FAQ集锦:TI & WPI 直播【 毫米波雷达与 3D ToF 解决方案】

楼主:
 TI & WPI 直播【 毫米波雷达与 3D ToF 解决方案】已经结束,
以下内容是直播过程中网友的提问及 TI & WPI 工程师进行的问题解答
提问内容
答复内容
是德校准证书有中国校准认证吗?
取决于具体产品型号,绝大多数都有CNAS认可校准能力
TI在国内对于tof传感器的支持应该找谁?
请问需要软件还是硬件支持?
该方案是否会增加整体功耗?
增加新功能,一定会增加功耗
TI的供应商太多了,也都不支持tof
请问需要软件还是硬件支持?
TI提供的毫米波雷达除了可以检测距离,还可以测量哪些参数?
距離、相對速度及角度,謝謝
是不是可以用来做测距?
TOF和mmWAVE都可以拿来测距!
有效距离为多远?
ToF目前可以到10米,mmWave估计可以到200米
毫米波的波长范围是多少
76G~81G
TOF 传感器 套件很贵啊
请问你们是要做二次开发吗?
有没有相关参考算法?
不清楚你指的算法是?? 請具體描述,謝謝。
以前我做个雷达测距的产品,最后就死再这个问题上
如果物体会把发射的雷达波完全吸收的话,基本上是无解的。所以要看目标物的反射率。
TI的毫米波雷达主要使用的频段范围和波长范围是好多?
mmWave 频谱带宽:30GHz~300GHz,波长 1~10 mm
3D TOF最小的型号有多大?应用在自行车大小的机器上是否可行
OTP8320: 8.03 mm x 5.32 mm x 0.745 mm
2.毫米波测拉最大距离是多少,最小分辨率是多大?
目前最小距离分辨率4cm , 最遠距离200m
如果是消音棉也可以测距吗?
如果物体会把发射的雷达波完全吸收的话,基本上是无解的。所以要看目标物的反射率。
可以用于海上高速艇的速度测量吗?
AWR1642 最遠距離偵測距離建議是100~80 m
我司是做深度学习和手势识别算法的公司,是否能给硬件提供下支持,我们要做二次开发小型化
请提供你的资料,我们可以提供第三方的硬件给你们!
OPT8320是80*60的吧
是的
毫米波雷达的功率是多大的,俯仰角呢?
TX power : 12dBm , 垂直角度:+/- 15度,總共30度
可以感测不同物体吗 液体和透明物体吗?
mmWave是可以区分出来
能检区分出物体材质吗?
mmWave是可以的
测量距离在什么水平?
最近 : ~4cm , 最远 : ~ 200m
3.毫米波发射为一束波,这样就会存在死角,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毫米波束有水平视角和俯仰角,可根据汽车的尺寸来确定雷达的安装数,例如目前常见的做法是在车头保险杠放一个中长距离雷达,车灯位置放短距离雷达
请问雷达工作频率范围是多少?
76-81GHz
CMOS工艺,封装尺寸是多少
10.4mm*10.4mm
4.毫米波一般工作在哪个频段范围,会不会与其他的频率波段产生相互影响,导致测量精度下降?
mmWave 频谱带宽:30GHz~300GHz,目前还没有遇到跟其他频段互相影响问题,具体的再讨论。
功耗是多少
消耗功率為 ~2W
请问设计毫米波雷达系统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天线尺寸、大气传输特性及器件电路工艺和可实现性
毫米波会大量用在无人自动驾驶吗?
可以的!
毫米波没有盲区吗?
所有的传感器都会有盲区的
TI的毫米波雷达也是基于77GHz的频段设计的吗?
76~81GHz
TI毫米波传感器的AWR和IWR有什么区别?
A:车用(车规) I:非车用(非车规)
TI毫米波传感器的AWR和IWR有什么区别?
1. AWR1xxx devices support a wider junction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25C. IWR versions support -40C to 105C. 2. AWR1xxx devices are qualified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as they are AECQ100 qualified and ASIL-B capable.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IWR variants. 3. Specific to the 1642, AWR1642 has 2 CAN interfaces, one of them being CAN-FD. IWR1642 only has one CAN interface (no CAN-FD).
如果用在倒车雷达上,后面的障碍物不是固定的,可以精确测量吗
可以的.
现在汽车辅助驾驶必须的功能,77毫米波雷达是否有这方便的方案?可以在哪里下载
http://www.ti.com/sensing-products/mmwave/overview.html 或直接联络我们!
我们有拿到第三方的硬件,我们现在想自己开发,是否能给支持
TI 方案吗?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请联系我们。谢谢!
有没有DEMO板的图片
可以到 TI 网站查看:http://www.ti.com.cn/tool/cn/TIDEP-0092
毫米波测距方面的算法和例程?
在 TI mmWave SDK 裡有這部分算法相關應用範例可提共參考
射频部分也是集成在芯片中的吗?
是的
测量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啊
距離從四公分到兩百公尺,短距離下解析度可達到 20um 等級
3D ToF 解决方案具体是指什么?
测距-在有效的范围内的量测,稍后会有介绍
毫米波对角度有要求吗
水平角 :+/- 60度,總共120度 垂直角度:+/- 15度,總共30度
有评估套件可以申请吗?
目前需要购买
应用于汽车上的话 mm波雷达 TI会提供完整的软硬件方案不
TI提供完整的硬體設計,以及Demo軟體. 供客戶參考評估
开发板提供参考布局吗
mmWave or ToF?
毫米波最大传输距离是多少?
4cm~ 200 m
射频部分也是cmos工业??
TI mmWave Solution = Analog+Digital -> CMOS 製成
行业内所采用的 3D 机器视觉主要有三种:结构光、TOF、双目立体成像,Tof比其他两个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
稍后会有介绍
测量可以跟随物体运动进行测量吗?
可以的. 提供物體距離角度與速度
AWR1642是否需要外接flash?
目前建議採用SPI Flash
两种分辨率都问一下,还有就是如果在盲区内有物体可不可以报出来,不需要距离,便必需知道有体。
既然是盲区就没有办法,需要降低盲区的大小
相比较使用雷达检测距离,这与超声波、红外有什么区别和优点?
使用雷達的優勢 , 速度反應快、距離遠、且精確、不受干擾
AWR1243 如何与外部处理器配合?
我們有參考設計 with TI ADAS Platform
AWR1243 如何与外部处理器配合?
可透過SPI/ CSI2
TI ToF 传感器 有什么优点了
后处理比较简单,详细的部分后面会说明!
测距精度有吗?多少?
短距離下解析度可達到 20um 等級
测量距离有多远?
测量距离在 4 cm ~200 m 之间
IWR1642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吗
TI 提供完整的軟硬體參考設計. 客戶端仍須依據各自應用做修改
AWR1443 的功耗是多少了
約2W左右
TI ToF 传感器主要是用在汽车领域么
车内手势辨识,疲劳检测。比较偏车内应用
AWR1642EVM 的天线增益是多少?
8dB
请问:分辨率与距离有关吗?
距离分辨率主要与 chirp 的带宽成反比
TI提供才参考方案包括软件和硬件么?
是的,TI 提供软硬件参考方案。
毫米波是否可以测距,测距方式是怎么样的?未来是否可以做成一个类似于APP的显示,将所采集的数据植入手机端口
可以用來進行距離量測 0.25~100m 。使用手機做距離資料採集應用是可行的。
会不会有温度漂移?在北方和南方会不会有影响?
不會有影響.
测试距离大概多少?
测距为 4 cm - 200 m,谢谢~
无人驾驶在传感器方面是不是要求更高?主要涉及哪几个方面?检测目标的精确度会不会有所顾忌?对于盲区意外的判断,怎样提高安全特性的?
無人駕駛主要三大感測器 1.Camera 2.Lidar 3.mmWave
用在无人驾驶上不错,是不是说可以同时兼顾上百米距离及几十厘米距离的检测?
是的~
为什么是毫米波呢?精度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毫米波的工作波长的 1~10 mm,TI 毫米波芯片的距离分辨率可以到 4cm
IWR1642硬件上有demo参考版吗,对应软件有sdk提供吗?
有的. 都可在官網上下載
测距的精度是多少?
测距的精度可达 4cm
毫米波雷达在环境变化时传输可否受到影响?
不會的. 這就是比Camera具優勢的地方.
毫米波雷达的功率是多少?
Tx Power: 12 dBm
有没有天线设计的参考资料
有的. TI 會提供EVM 供客戶參考
请问设计毫米波雷达系统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PCB RF 設計以及演算法部分
请问设计毫米波雷达系统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PCB 制作工艺,天线设计(应用需求),软件算法(应用方向)
毫米波雷达在的频率是多少了
76~81GHz
TI毫米波传感器的外围提供哪些接口与之通讯?
UART、CAN-FD、CIS2、LVDS 等介面
可以提供demo或者参考设计吗
可以的. TI在官網上還提供Training course
毫米波雷达会因为恶劣天气因为传输距离、传输衰减吗?
在恶劣天气下需要考察在雨、雾等媒介中衰减和散射与雷达波长的关系。
毫米波雷达探测的数据是否与视频图像进行叠加?
可以做data fusion
目前有相关的模块吗,能否提供一些资料
TI 毫米波雷达官网有相关参考资料下载链接,或者跟我们联系索取。谢谢!
我们想使用雷达与IPC嵌入使用,这个ti的方案可以提供吗
TI 提供的方案,還需客戶依據應用. 調整RF參數以及最佳化演算法. 而後提供所需數據給IPC使用
TI方案是如何来检测物体距离、速度和角的?
通过对物体反射回来的波进行 2D-FFT 的处理来计算出距离、速度等参数,具体原理可以参考视频http://edu.21dianyuan.com/index/course_video/vcid/1723
对于汽车雷达,AWR1443精度怎么样?
距离分辨率可达 4cm
毫米波雷达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距离分辨率可达 4cm
液位测量有相关demo参考么?方便给个网址么
请问毫米波雷达对人体健康有无影响?
目前無相關醫療報告指出有害.
TI毫米波传感器最大的采样率是好多?
最大采样率是 37.5MHz
该方案的最突出优势是什么?
單一晶片整合 RF+MCU. 體積小且省電.
天线的尺寸要多大?
天線+IC Module 可做到35mm x35mm大小
用电损耗高不高啊?
~2W
符不符合盲人设备应用?
可以的. 可以做障礙物偵測
AWR1243外接处理器有什么吗?
可選用 TI TDA2、TDA3 平台進行處裡
mWAVE如何识别人、动物、物体等?若暴雨或暴雪是否会有影响?
對天氣無影響 可辨識動物與物體.
AWR1443器件主要作用在哪些方面?
主要应用在接近感应、停车辅助、占用率检测、简单的手势识别、汽车开门器的应用等方面
雷达对目标物识别的分辨度是多少?即多大的物体可以在雷达上有所反应?
目标识别分辨率和距离是相互制约的两个参数,要根据应用需求综合考虑
TI的开发板可以申请吗,怎么申请。全部吗
TI 毫米波雷达开发板,可以直接在 TI 官网采购,或者透过 WPI 采购。谢谢!
tof的距离和精度是多少呢
目前最远可以到10米,精度和量测的距离有关
7.毫米波可以增加天线来增加发射范围吗?
不可.
请问一下测距采样率是多少
TI 最大的 ADC 采样频率是 37.5Mhz,另外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对采样频率进行设定
毫米波雷达的负载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在 TI mmWave 開發板,使用 5V , 總耗電約 2W
毫米波的频率范围是多少?20G-200G?
30~300GHz
在设计过程中有问题,有这样的技术支持吗
在设计过程中,遇到软硬件或测试等问题,WPI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谢谢!
毫米波雷达可否在水下等特殊环境中使用?
可在水下進行量測使用
6、TOF传感器长期以来还受到“近视”的问题困扰,在远距离深度摄像领域TOF并不擅长。TI的方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目前可以达到10M左右,需要提高光源的强度
demo板的软硬件都能获得嘛
可以的. 手上有EVM就可以下載Demo code 作展示
谢谢,这个我明白,越窄的波束可以得到越高的分辨率。实际上我想问的是当高速追进目标时的分辨率会有多大的变化?谢谢

TI ToF 传感器会提供什么样的方案了,是软硬件么
OPT8241 Camera Development Kit , Camrea and VoxelViewer S/W
有demo参考吗?提供原理图吗
TI 官网上有相关资料可以下载
与其他半导体公司的产品相比较,Ti 3D ToF解决方案优势在哪里?
整合度较高
毫米波的电路设计难点是什么?
RF 天線設計以及 PCB 材料
请问最大的深景获取的采集速度有多宽
VGA @ 30fps
3D tof如何解决手势识别上的延迟?
TI的可以达到320×240 - 120帧, 80×60 - 1000帧
请问最大的深景获取的采集速度有多快
VGA @ 30fps
AWR12xx、AWR14xx、AWR16xx 芯片的主要差异是什么呢
AWR1243 : Radar Senso AWR1443 : Radar Sensor + MCU-R4F + HW Accelerator AWR1642 : Radar Sensor + MCU-R4F + DSP
像智能家居的距离和人体感应可以应用吗
Yes, 主要應用
毫米波雷达通过什么原理来计算距离的?
range=IF*c/(2S),c为光速,S为FMCW的斜率。更多请参考TI文档-—毫米波传感器基础知识(zhcy075)
TI毫米波传感器在电源的选型上有什么要求?
需要提供 3.3V 、1.8V、1.2V
希望TI的tof方案能够打破当前ST的一家独大局面
你需要单点还是多点?
雷达的接收端,是不是压电陶瓷?>
TI 毫米波方案,发射和接收的 RF 部分已经集成到芯片内部。
77毫米波工业应用的雷达有多少发射和接收?
IWR1642 -> 4RX/2TX
mmWaveStudioTI网站有购买吗?
可直接下載
毫米波传感器如何支持ADAS运用?
毫米波雷达提供雷达监测数据给 ADAS 系统。是 ADAS 应用的基础支撑
1、TI的测距芯片主要应用在哪个领域?
你需要ToF还是mmWAVE?
发送端是不是压电陶瓷材料的?
TI 毫米波方案,发射和接收的 RF 已经集成到芯片内部。
3D TOF的每一个像素元均可显示距离信息吗?
是的
毫米波雷达的原理和优点是什么?
毫米波 (mmWave) 是一类使用短波长电磁波的特殊雷达技术。雷达系统发射的电磁波信 号被其发射路径上的物体阻挡继而会发生反射。通过捕捉反射的信号,雷达系统可以确定 物体的距离、速度和角度。
毫米波雷达的原理和优点是什么?
毫米波雷达可发射波长为毫米量级的信号。在电磁频谱中,这种波长被视为短波长,也是 该技术的优势之一。诚然,处理毫米波信号所需的系统组件(如天线)的尺寸确实很小。 短波长的另一项优势是高准确度。工作频率为 76–81GHz(对应波长约为 4mm)的毫米 波系统将能够检测小至零点几毫米的移动
红外线探测器的探测距离是多少
目前可达10M
激光雷达与毫米波雷达哪个更适合无人驾驶
都適合. Lidar 目前由於售價太高, 仍難以普及化
这种雷达需要搭配怎样的天线,板载陶瓷天线可以吗
陶瓷天线不可以
传感器是什么接口?
通訊接口 : UART、CAN-FD
毫米波的最大优势在哪,相对于红外等
同红外相比,mmw 雷达在其传输窗口的大气衰减和损耗低,穿透雾、云层、尘埃等能力强,可以在恶劣的气象环境中正常工作。
毫米波雷达的摄像头分辨率达到多少?
毫米波雷达没有摄像头哦
5、TOF测量响应速率多大,测量距离多大?
VGA @ 150fps Max , 10M
毫米波雷达能探测多远?
目前的方案可以到200m
TOF成像是否还需要扫描过程?
传感器会自动处理,
能不能用来检测同一场所的不同物体位置?
可以的,还可以检测到同一位置不同速度的物体
毫米波的穿透能力如何?
毫米波雷达可发射波长为毫米量级的信号。在电磁频谱中,这种波长被视为短波长,穿透力強
在智能家居方面有哪些应用啊?
– 320 × 240 Array – Location and Proximity Sensing – 1/3” Optical Format – 3D Scanning – Pixel Pitch: 15 μm – 3D Machine Vision – Up to 150 Frames per Second –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 Optical Properties: – Gesture Controls – Responsivity: 0.35 A/W at 850 nm –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1. OPT8241有哪些功能模块组成?OPT8241能否在系统中作为独立的控制器?
需要后处理器处理云点图及应用的部分
TI 毫米波要达到比较准的精确度是不是在算法上也要下功夫了
是的。可由客戶開發更好的算法,來達到更佳的精確定及穩定
毫米波雷达的频率大概是多少,能否与蓝牙共用天线
TI 的方案是 77GHz ~ 81GHz. 不建議共用
3D tof是传感器芯片吗
Yes, total solution
有关于毫米波雷达的详细文档吗
可以到 TI 毫米波官网下载,或者跟 WPI 联系索取。谢谢!
3D TOF的特性有哪些?
‘Z’ data adds a new dimension of flexibility Easy foreground-background separation Scene recognition & feature extraction achieved with low computation Overcomes major 2D challenges: Variation in contrast, Background noise, Ambient light, Parallax
3D tof应用在强光或弱光的环境下,是怎么优化和处理?
强光下是利用Gobal Shutter,弱光下-只需要调高光源的强度即可
雷达传感器通过发射与接收微波来感应物体,利用发送与接收信号的频率差,通过什么样的公式来计算物体运动的存在,对于无人驾驶的盲区是怎样测判的,速度、方向、距离、所处角度,怎样做到精确度的?
TI针对这方面有文档和视频的介绍,文档——毫米波传感器基础知识(zhcy075),视频连接http://edu.21dianyuan.com/index/course_video/vcid/1723
有SITARA下的应用案例吗
請問關於什麼樣的應用範例?
3d tof可以提供哪些接口进行数据的交互?
第一种是标准的数字视频接口, 第二种是串行外设接口
TOF 测距的范围是多少?
10 M
软件开发包SDK里面有什么资源?
有基本的應用範例。包含 距離、速度、角度等相關應用程式代碼。也提共完整的系統運作文件說明,
看说明这款,应该还是属于摄像头类似的检测,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比较大是么?
毫米波雷达其中一个优点,是能在恶劣天线及极端温度环境下使用。
这个方案需求的接口数据吞吐量大概是多少
可由 UART ( 921600 ) 輸出相關數據`.
有车载雷达 ADAS参考设计吗,能用AM5728这类处理器实现吗
有的 AM5728是工業用型號. 建議使用TI ADAS Platform
请问一下3D TOF 测距(成像深度)范围是多少
我们第三方的硬件规格:79.3° x 63.7° x 92° or 75.4° x 60.2° x 88°
如何检测多目标?
可由後端 App 來判斷
TOF距离可以多远
目前可达10米
单算这个雷达模块,成本大概是多少?
成本部分,還需要考慮建構成本
雷达的电源规格和功率多大?
AWR1642/AWR1443 大約是2W
毫米波雷达会受光照、雨雾和灰尘的影响吗?我们想使用他来解决视频受这种影响的情况
毫米波雷达不会受光照影响,穿透雾、烟、灰尘的能力较强
IWR1443能够实现的最高分辨率可否达到1um?毫米波雷达可否支持水下应用?
目前达不到 1um ,还没有水下应用得案例
毫米波雷达的发射功率多大?电源需求多大?
消耗功率為 ~2W , TX power : 12dBm
要过无线电认证吗?
目前有看到需要過FCC/CE之認證
样片可以免费申请吗
部份可以, 可上網看看
智能家居中红外的应该更好?
家中火災的話, 就無法準確偵測!!
目前毫米波用于3D ToF方案 所能达到的最大带宽能达到多少?
VGA @ 150 fps
OPT8320输出的数据是通过什么接口输出呢?可以和低端的MCU连接吗?
有标准的数字视频接口和单线式的串行外设接口,
毫米波雷达要不要专利费?有没有专利认证

有低成本的吗?用在智能家居上?
OPT8320
毫米波雷达,官方有相关的测试板卡吗?
有的. 有對應的EVM
AWR系列,受天气环境影响大概有多少?
毫米波雷达其中一个优点,是能在恶劣天气及极端温度环境下使用。
为什么毫米波能测到云而激光雷达不能呢
毫米波在其传输窗口的大气衰减和损耗比激光雷达低。
TI毫米波雷达有没有提供算法部分
在 TI mmWave SDK 有提供基本的使用算法,可進行 距離、速度、角度的量測。
tof 有在汽车上应用么
手部視別操控
毫米波是否可以用于数据传输,类似于无线网络
目前 TI 毫米波雷达主要应用在 盲点检测、车道变更协助、交叉交通警报、停车辅助、占用率检测、简单的手势识别、汽车开门器的应用
集成度高,对精度有影响吗?温度特性怎么样呢?
OPT8320的操作温度为0~70
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在汽车无人驾驶中哪个应用前景广阔
SRR/USRR
TOF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VGA @ 150 fps, max
毫米波雷达现在的应用如何?国内哪些领域已有使用?
可應用於車用/工業用/醫療用. 目前都有客戶在評估使用開發中
有手势软件库吗?
有參考代碼
刚才提到的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的结合例子有资料可以提供吗?
请后续跟 WPI 保持联系。谢谢!
TOF用在手部识别上的准确率高么
有320×240和60×80的方案,所以要依据使用距离
3D-TOF是否可以识别物体的形状?
可以的
毫米波雷达在实际应用当中占那些主要优势啊
體積小,低功率. RF+MCU整合於單一顆CMOS製成
基于TI的3D TOF做的摄像头模组最小能做都多大?
有機會做到名片一半以上
红外热成像与毫米波相比有哪些优势
不同的应用场景,热影象和实物
sitara下面进行雷达获取信息的处理,传到车载电脑,AM335能够满足数据处理要求吗
可以的 針對使用內部有MCU處理的AWR1642/AWR1443, 其效能綽綽有餘
sitara下面进行雷达获取信息的处理,传到车载电脑,AM335能够满足数据处理要求吗
如果使用AWR1243 建議使用TDA3 內含DSP處理器等級的CPU
IWR1642与IWR1443有什么区别了?
IWR1443 : TXx3 , RXx4 , Radar Sensor + MCU-R4F + HW Accelerator IWR1642 : TXx2 , RXx4 , Radar Sensor + MCU-R4F + DSP
如果在雨雪或者雾烟等情况下,如何保证测量的精度
毫米波雷达在恶劣天气还可以正常运转的,激光雷达对恶劣天气比较敏感
限制IWR1642探测距离80米的因素是什么
ADC Sampling rate
限制IWR1642探测距离80米的因素是什么
下一代會解決此問題. 而做到MRR
TOF方案是否适合远距离AR应用?
你们使用的距离?
tof检测范围能达到多少
目前可达10米
毫米波雷达能够应用在汽车领域的那个方面?
TI AWR1X 系列主要应用在汽车领域。AWR1243 应用在:高速公路自动驾驶 & 自动紧急制动 & 自适应巡航控制;AWR1443 应用在:接近报警 & 停车辅助 & 占用检测 & 简单手势识别 & 汽车开门器应用程序;AWR143 AWR 1642 主要应用在:盲点检测 & 车辆变道辅助 & 十字交通灯报警 & 停车辅助 & 占用检测 & 简单手势识别 & 汽车开门器应用。
采用Ti 3D ToF解决方案,测量距离最大能达到多少?分辨率和精度能达到多少?
距离:可达10米 分辨率:320×240 or 60×80
毫米波雷达TI有没有合作的厂家做模块的
有的
受天气影响
TI mmwave 不受天氣影響
3d tof和普通的tof有啥区别?
3D ToF可以提供距离资料
2. 320*240的分辨率不算大,是否足够支撑某些应用?限制分辨率的因素有哪些?
主要是精度, 更高的分辦率, 需要更高的 fps and 資料轉換處理
能区别手势和身体 是否就可以用手势控制
要可以看到手指
毫米波雷达会受光照、雨雾和灰尘的影响吗?
毫米波雷达能在恶劣的光、天气和极端温度环境下使用。
3D tof可以使用在体育项目吗
Yes, 您想做什麼應用
TOF是通过探测光脉冲的飞行时间来测量目标物距离的吗?
是的
77ghz毫米波雷达能穿透玻璃吗?
可以. 可以偵測牆壁後面的人走動
4-10米的距离是不是意味着不牺牲像素的情况下调节的
是的,因为分辨率是固定的
毫米波雷达TI合作的做模块的厂家有哪几个啊,
可上TI官網查詢
激光雷达比毫米波雷达精度更高是吗
激光雷达精度高,成本也高,且容易受天气的影响;毫米波雷达的精度可以通过算法优化,不受天气影响
TI提供的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在测距上采用哪种原理实现?
毫米波 (mmWave) 是一类使用短波长电磁波的特殊雷达技术。雷达系统发射的电磁波信 号被其发射路径上的物体阻挡继而会发生反射。通过捕捉反射的信号,雷达系统可以确定 物体的距离、速度和角度。
行业内所采用的 3D 机器视觉主要有三种:结构光、TOF、双目立体成像,Tof比其他两个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
簡單, 快速, 應用快
此雷达的测量深度有多少,视野有多少?
水平角 :+/- 60度,總共120度 垂直角度:+/- 15度,總共30度 最近 : ~4cm , 最遠 : ~ 200m
TI的3D TOF 可以做人脸识别么?
近距离是有机会的,要依据你们需要的分辨率
TI AWR1X 系列主要应用在汽车上么?是不是自动驾驶会需要很多高质量的传感器了
Yes. 未來自動駕駛三大感測器 Camera/Lidar/mmWave
3D TOF最大分辨率多少?
目前 320x240 VGA
3D ToF 有深度学习功能 就是具备AI功能了吗?
深度资料不是深度学习
能区分距离和角度吗?
TI 毫米波方案,可用来高精度检测距离、速度、角度。
成像雷达可以测速吗
可已進行速度的量測
3d tof与普通tof最大区别是什么?
3D ToF内含一定范围的深度资料320×240 or60×80
TI 毫米波穿透力有多强
任何物質都會有反射和穿透,但不同材質與厚度都會有不同的反射/穿透係數。 例如實務上,液體算容易反射,而塑膠則不容易反射,金屬類則是最佳的反射物.
冰雪天气是否有影响?
毫米波雷达能在恶劣的光、天气和极端温度环境下使用。
3D激光传感器是逐点扫描,那么TOF相机是如何获取图像的?
类似摄像头的原理
3D ToF 做个电子猫。
這隻貓想要什麼功用 ??
该方案是否已在某品牌汽车上应用?
TI mmwave 已經準備在國際大廠準備量產使用
3D ToF 受温度的影响大么
3D ToF是依据光的飞行时间侦测
请问awr1443/1642 在防破译、防抄板方面有哪些功能?
有出Security版本
Ti 3D ToF解决方案怎么配置响应时间、可实时以及定期提供的占位数据的?
是实时的资料
3D-TOF 主要是识别活动的人体么?
只要是物體都能視別...
毫米波雷达TI官方的DEMO有代码详解吗?
有的.
有哪些方法可以提高检测区域的范围?如何平衡分辨率和区域范围?
前期的天线设计,已经算法配合。分辨率和区域范围要根据需求进行平衡
有没有统计人数的3D TOF方案,最好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的
我们有第三方可以提供,请与我们联络
TOF芯片是不是每一个像元对入射光往返相机与物体之间的相位分别进行纪录?
是的
这个可以向红外传感器一样用来检测是否有人进入探测范围吗
毫米波雷达可用来高精度检测距离、速度、角度。
手机应用呢?
你需要怎样的应用?应用场景?
毫米波与激光的方案相比有什么缺点?
量測角度是缺點外. 價格比Lidar便宜10倍以上
现在有没有用于远程移动监控平台的案例?
有的. TI有提供相關Demo for mmwave
液位测量是否能用上这个方案,如何应对现场复杂多变的环境影响
液位建议用mmWave
IWR1443 探测距离有多远?精度多高了
最近 : ~4cm , 最远 : ~ 200m
智能家居方面有什么应用
people counting/ Light control ... and so on
3D-TOF能否计算空间的 尺寸和分布情况?
YES, USE 云點圖來分判
ToF深度获取精度可以达到多少?能达到mm级别吗?距离可以达到多少?
精度要依据使用的距离
IWR1642/IWR1443能输出原始回波数据么?
可將 ADC 原始數據取出
受天气影响有多大?
在恶劣天气下雨、雾等媒介会对毫米波产生一定的衰减,但不影响雷达的正常工作
TOF芯片像素与一般图像传感器像素尺寸方面有什么不同?
ToF的分辨率仅有320×240 or 60×80,可以搭配RGB使用
TI毫米波雷达芯片什么时候能进入正式量产阶段
AWR1642 2018/4 正式量產 IWR1642 2018/Q2量產
120帧速度很快,很适合机器视觉上使用,有这方面方案吗
YES, 就是這個方案, 請連係我們 大联大人員
TI毫米波传感器会受温度的影响而使测试精度变差吗?
TI 毫米波雷达能在恶劣的光、天气和极端温度环境下使用。
用在四轴无人机上可以很好融合吗
可以的
3D TOF受光线条件影响大么,封闭空间光线较暗的条件下能使用么
3D ToF会提供光源,所以没有问题
tof测距精度能达到多高?mm,um?
cm ~mm,依据有效距离而定
TOF可以三维建模等方面应用吗?
可以的
毫米波雷达对医疗器械上有没有特殊点,比如干扰和探测范围,
目前無此相關消息. 可應用於量測心跳呼吸
我们是检测车辆的,可以使用TI毫米波雷达检测断面车流量吗
可以
红外光发射功率是否可以用软件调节?
可以的
3D ToF的探测范围是?
可达10米
5.毫米波在无人机避障有成熟案列应用吗?
目前有很多客户在做,但还没看到成熟的案例~
TOF传感器 配合 路口的监控摄像头 做实时的 车流量,车速,车型 检测 识别 有应用案列吗? 我用 Hi3516a + Imx185 摄像头 在尝试实现这些功能,如果加上TOF 是否如虎添翼,算法上 会变得简单 可靠?
是,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協助您更近一步協助
毫米波雷达如何测试?
建議可接洽儀器廠詢問. 此部分測試項目較多
TOF获得数据及信息是否需要借助COMS?
TI是内含传感器
感应开关雷达与红外线哪个距离远
TI 毫米波雷达最大距离 ~200m
做一个避障项目,探测距离与反馈时间有公式计算吗?
有的. 另外TI有提供RF Estimation tool 可供客戶依據應用設計參數值
可以用在手势识别应用中吗?
毫米波雷达可以应用在手势识别
毫米波雷达从发射到返回处理完成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請問物體距離是多少?
OPT8241 最小与最大探测距离是多少?
最近10cm,目前可达10米,目前第三方的硬件规格:30cm ~ 5m
刚才PPT中提供的网址“http://www.ti.com/3dtof”中找不到OPT8320,8320的资料在哪里找呢?
目前網頁上只有OPT8241 , OPT8320 需 NDA , 請與大聯大工作人員連係
汽车雷达,天线就是微带阵列么?几发几收?
是的,收发天线数量,根据应用需求。
含有成像的算法提供吗?
Yes.
此方案搭配的MCU或者MPU可以有哪些
針對AWR1642/AWR1443 都可搭任任何MCU/MPU, AWR1243由於需要後端處理Radar訊號,需要效能極佳的CPU 建議可採用TI ADAS Platform
320*240 已经 80*60的视角范围各是多少?
要看您最後使用的 Lens ...
OPT8241与OPT9221分别是什么封装?
8.75 mm x 7.85mm Optical BGA-78 package 9-mm × 9-mm BGA-256
Ti在毫米波雷达数据准确性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77GHz雷達則由於頻率較⾼具有較佳的信號穿透性、距離檢測精度較高等優點
OPT8241内部包含哪些功能模块?
传感器和AFE,可以参考资料手册
Tl的24G和77G雷达方案都已成熟量产了吗?
目前 77G Radar 还没有正式量产哦~
ToF为什么选择850nm波长的激光?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不可见光
毫米波雷达的售价为多少?
可洽詢世平窗口詢問
毫米波雷达产品市场上都很贵,ti的集成芯片是一个机会
您分析得很好,TI 毫米波方案集成度高,价格有很大优势,且也降低开发技术难度。
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相比,有何特点?
与红外、激光、电视等光学导引头相比,毫米波导引头穿透雾、烟、灰尘的能力强,具有全天候(大雨天除外)全天时的特点。另外,毫米波导引头的抗干扰、反隐身能力也优于其他微波导引头 。毫米波雷达能分辨识别很小的目标,而且能同时识别多个目标。
TOF相机测量结果是否受外界环境干扰明显?尤其是受外界光源干扰?
主要是太阳光-850nm
具体在不同反而场景损耗会有很大不同吗,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吗
可依據應用調整偵測範圍
ToF使用的激光是不可见的吗
是的:850nm
这个如果可以继续做到微型化,可以集成到医疗胶囊内窥镜上就好了,病理可以三维快速成像了
期待未來發展
测速精度能达到多少
1kmph
测距的精度多少?
40cm
这可以应用到无人车上面吗,我们目前用的是赛灵思Z7020方案,雷达还在选型中
可以应用在无人车
距离精度多少
40cm
3D TOF主要给智能家居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主要有哪些实用性产品?性价比对于普通用户是否能接受?毕竟比如扫地机器人目前都无法普及
可做為 Home 的機械眼睛 , 多種應用....
ToF需要哪些必要的外部元件配合使用?
IRLED or VCSEL
设计毫米波雷达系统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天线尺寸、大气传输特性及器件电路工艺和可实现性。 在恶劣天气下必须考察在雨、雾等媒介中衰减和散射与雷达波长的关系。
测量精度是多少呢?
距离精度40cm
设计毫米波雷达系统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天线尺寸、大气传输特性及器件电路工艺和可实现性。 在恶劣天气下必须考察在雨、雾等媒介中衰减和散射与雷达波长的关系。
多个ToF传感器同时工作激光器之间会互相干扰吗?
通过输出可编程调制频率红外光
毫米波车载雷达测距、测速及角度测量的方式?
雷达系统通过天线向外发射一列连续调频毫米波,并接收目标的反射信号,经过信号处理后可测得目标距离、速度及角度。
毫米波雷达应用在自动驾驶上面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演算法與Data Fusion
ToF在电力行业有应用吗
可以用于禁区
毫米波雷达在硬件设计上应该注意什么?
PCB 设计,天线设计
目前主要应用在那些领域?
TI mmWave 分两个系列,AWR1X 系列是用在车载领域,IWR1X 系列用在工业领域。
OPT8241有支持吗
硬件or软件?
毫米波雷达解决方案最大探测距离有多远,精度如何?
最远200米,精度4cm
TI提供的毫米波雷的发射和接收天线的设计可提供参考还是留有天线接口,不需设计?
TI 毫米波雷达,RF 前端部分已经内置,留 TX RX 接口,天线需要外部设计。
TI的3D TOF与智能手机的3D TOF相比主要区别在哪里?成像算法有区别吗?谢谢
3D ToF是直接输出云点图
3D TOF 相机特性是啥
直接输出云点图
再问一个,AWR1642 EVM 中,在 4个 RX 两边各有一个天线连接到 GND,请问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连接到 GND 的两个天线是“假的”,仅用于改进所有 4 个 RX 天线之间的对称。通过这种方式,4个接收器天线在两侧都有类似的铜形状,从而减少天线的增益和相位不匹配。
毫米波传感器可以提供亚什么样的距离精度?
最近: ~4cm,最遠 : ~ 200m
雷达方面民用有什么方面呢
Lighting control/people counting/people tracking/Traffic Monitoring/Factory Automation/Vital Sign Monitoring ...and so on
好像不能提供样品申请
請洽世平窗口詢問
3、TI的TOF方案测距精度如何,受光照影响大不大?
有 Gobal Shutter,可以降低阳光的干扰
AWR1243 芯片是否支持 LVDS?
AWR1243 支持 CSI2/LVDS 的介面
该方案在夜晚是否实适用?
毫米波雷达方案,同样适用于夜间检测。
雷达天线加工在国内有吗?”
有的
3d tof主要应用在哪些场合?
在介绍的后几页有提到
针对毫米波微带天线设计有参考资料么? 板材有什么硬性要求
有的. TI官網有相關軟硬體設計
4、TI的TOF芯片是否已量产?体积有多大?
已经量产
成像像素是多少?
320*240 VGA
按该方案,整车配备几个传感器可实现360度无死角监测?
還需要考慮車子大小/長度
AWR1642 支持的 CAN-FD 的比特率是多少?
DCAN 支持高达 1Mb/s,MCAN(CAN-FD)高达 10Mb/s。
3D ToF传感器,直接从芯片组提供深度数据,高灵敏度和深度分辨率,最大程度减少后处理,低延迟。参数都是多少呢?
可以提供120帧 or 1000帧
AWR1642 中 R4F 核中 RAM 不够,不能满足应用修改需求,是否有解决方法?
可调用 DSP 中的 L3 存储器,L3 存储器可以按 128KB 的增量将最高 512KB 存储空间分享给 R4F。
3D Tof技术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需要的应用场景
TI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的可靠性评估,如振动性,IP等级,抗干扰能力等等,有没有这样的检测报告?
这个欢迎直播后来联系哦~
AWR1443 中的 Radar Hardware Acclerator(HWA)的作用是什么?
主要是做FFT計算
AWR1642 EVM 为什么使用 MIMO 技术?
MIMO 是指具有多个TX和多个RX天线的雷达。MIMO雷达是提高雷达角度分辨率的有效方法。例如,1TX4RX 的角度分辨率为 30°,则 2TX4RX 的角度分辨率是 15°。
7、TI所生产的TOF传感器OPT8241,现在最小包装售价多少?
请联络与我们联络
OPT8241/OPT9221有试用申,或者 优惠价购吗
可以和我们联络
外界的红外线对TOF会有影响么
主要是太阳光比较严重
TI的毫米波传感器对于天线有参考设计吗,天线是一个问题?
TI EVM 有天线参考设计,具体产品的天线会根据客户的外壳、检测角度、距离等,由客户设计,WPI 提供技术支持。谢谢!
用mmwave可以测量桥梁振动吗?
理論上可行。目前 TI 原廠有生命跡象的範例,可量測呼吸及心跳
行业内所采用的 3D 机器视觉主要有三种:结构光、TOF、双目立体成像,Tof比其他两个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
请参考第五页的比较表
使用TI ToF的国内厂家是?
目前已有多家廠商在開發, 可與我們連係 ti.cn@wpi-group.com
毫米波的方案开发难度大吗?TI有没有全套设计参考?
主要難度在RF 設計/PCB/演算法. 可尋求世平協助
我想在有个需求就是, 检测冷库蒸发器上的结霜, 如果厚度到了4mm,需要检测到
建议用mmWave,因为担心雾气的干涉问题
TOF传感器可以测试空气中特定粒子浓度吗
No
如何给OPT8241供电呢
有完整的參考方案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協助您更近一步協助 ti.cn@wpi-group.com
3D TOF相比其他的解决方案有什么技术优势和特点?
请参考第五页的说明
关于整车360度传感测距方案,若以奥迪A4为例,需要配备几个传感器可实现无死区监测?谢谢
請問偵測距離多少? for SRR or USRR or Proximity ?
最近在接触 ;OPT9221,请问OPT9221的深度引擎单元包含哪些重要的内容?
直接输出深度资料
有没有demo的软硬件方案
TI 提供 Demo 的参考软硬件资料,可以直接到 TI 毫米波官网下载,或者跟 WPI 联系索取。谢谢!
3d tof的功耗会受哪些方面的影响
有效距离的帧数
TI的毫米波传感器测速对于物体的运动方向和传感器朝向有没有要求,能否实现从运动物体运动方向的侧面进行测量?
天線端要朝向物體. 可偵測物體距離角度與速度
机器人环境中,探测都是使用哪些方法?
可以使用ToF or mmWave
毫米波雷达与其它传感器方式比最主要的优势是什么?
其他传感器指的是什么传感器?
提供算法吗
有可以參考代碼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ti.cn@wpi-group.com
TI TOF除了用在汽车上还可以用在其它的工业场合么
在最后几页有提到
请问开发包是开源的吗?可扩展性如何,可以用第三方算法吗?
mmWave 開發包是開發的基本代碼。可由客戶進行相關應用開法及算法移植。
3D ToF对玻璃和有机玻璃后边的物体识别需要特殊处理吗
需要的,担心玻璃的穿透率
Ti 3D ToF解决方案怎么配置响应时间、可实时以及定期提供的占位数据的?
实时的
毫米波测速的有效距离最大能达到多少?分辨率多大,对于移动目标的如何测试的?
從四公分到兩百公尺,短距離下解析度可達到 20um 等級. 可藉由Chirp的反射訊號計算物體距離角度與速度
TOF相机分辨率是否不高?
看應用場景, 一般不需要太高
对于监控,Ti 3D ToF有比较成熟的设计方案么?
有第三方可以协助开发
有没有现有的应用方案可以参考呢?
ti的TOF传感器芯片探测距离最远多大?
可达10米
应用的算法协议什么的你们都可以提供帮忙调试吗
有可以參考代碼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ti.cn@wpi-group.com , 深入應用需要自行開發
TOF对低反射率物体的测精度如何?
可以用提高光源强度来提高
24GHz赋形天线如何解决天线单元之间的互耦问题?
可对阵元激励的幅度和相位进行优化
mmwave测距精度到多高?15um?
最近 : ~4cm , 最遠 : ~ 200m
TOF 和双目成像的对比有什么优势
后端处理比较简单
做宽视场深度成像可以多个传感器构成阵列一起使用么
可以, 但影像整合需自行開發
世平集团有没有开发具体的应用?需要签NDA协议才能拿到吗?
是指毫米波雷达应用,还是 3D ToF 应用?如果有需求,可以跟世平联系讨论。谢谢!
测量精度在什么水平?
距离精度4cm,速度精度1kmph
TOF 套间多少钱? 可以借用一下,调出来功能后 还你们
请与我们联络
测量时的死角有多少?
最小测试距离 4cm
OPT8241 最小与最大探测距离是多少?
目前第三方的硬件30cm ~ 5m 最远可达10米
OPT8241+0PT9211这个方案可以直接出点云图??
是的
mmwave测速范围多大?能到400kmph吗?
無法. ADC Sampling 關係. AWR1642目前建議是90 kph (SRR)
毫米雷达是soc吗
TI 毫米波雷达是 Single-Chip 方案。
怎样联系 WPI 给一个联系方式
ti.cn@wpi-group.com
mmwave测距精度到多高?15um?
距離從四公分到兩百公尺,短距離下解析度可達到 20um 等級
聊天区问题:tof测距精度能达到多少?雷达的探测距离是多少?设计辅助软件难度大吗?
TI Radar 距離從四公分到兩百公尺,短距離下解析度可達到 20um 等級
是不是提供完整的软硬件方案
应用软件可能需要和第三方配合
光源强度与探测距离相关么?我看TI的评估板有部分激光二极管没焊接
有的
TI有现成的传感器模块吗?
目前TI只有 mmWave 芯片 及 開發板。模塊部分我們有合作的客戶,可配合。
请问那个是77G天线设计的FAE?能否提供一下联系方式?
毫米波雷达技术问题,世平统一联系方式:atu.cn@wp-group.com
如果在车道上方安装tof或mmWave,以测量车辆的宽度和高度,甚至长度,可行码?
可以的,细节请与我们联络-ti.cn@wpi-group.com
TI毫米波传感器测量距离的分辨率、精度和最大范围分别是好多?
TI 毫米波芯片的距离分辨率可以到 4cm,最大范围 ~200m
毫米波雷达用在特殊场所检测活动物体接近应用,是否存在死角问题?
最小检测距离4cm
3D TOF的相机特点是什么!
后端处理比较简单
一套雷达的成本大约多少,与竞争对手有无成本优势
具体的价格欢迎后续与我们联系,谢谢
TOF传感器适合于LED或激光照明运用吗?
只要是850nm就可以
3D TOF 目前有测试和认证的标准吗?
应该没有
请问那个是77G天线设计的FAE?能否提供一下联系方式?
TI 毫米波雷达技术问题,世平统一联系方式:atu.cn@wp-group.com
TOF传感器可以被用作HMI吗?
手势识别
请问OPT8320的资料去哪里找呢?TI官网好像没找到。。。
请与我们联络-ti.cn@wpi-group.com
功耗大概多少
是指 mmWave 嗎?? 約 2W
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红外线等等雷达探测距离那个远?
Lidar與mmWave 探測距離都很遠. 重點還是客戶應用來做選擇
TOF在测量距离较常规测量仪器要长还是短?
10米以内
雾霾天气对测试的结果影响是怎么样的?
毫米波雷达能在恶劣的光、天气和极端温度环境下使用。
TOF机器人避障2方案吗
mmWave目前也有做機器人避障應用
tof 可以用在激光雷达里面吗?
需要考虑精度的问题
Ti 3D ToF摄像头,对光有需求么?最大的照明区域能达到多少?激光脉冲对眼睛有伤害么?
850nm的光源即可 激光需要做散射
Ti 3D ToF摄像头,对光有需求么?最大的照明区域能达到多少?激光脉冲对眼睛有伤害么?
看功率, 要符合Class 1 Laser product EN/IEC 60825-1
采用Ti 3D ToF解决方案,测量距离最大能达到多少?分辨率和精度能达到多少?
可达10米 分辨率:320×240 or 60×80
TI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的使用寿命一般是多少年?
看使用環境...
如何决定3D TOF 摄像头(镜片)的规格?
视角
3D人脸识别
有机会
TI 毫米波芯片的距离分辨率可以到 4cm 这个是常温测试结果么?在四季中是怎么样的精度了
毫米波雷达能在恶劣的光、天气和极端温度环境下使用,还未有四季测试的具体数据。
相比比传统监控摄像头和视频分析,Ti 3D.ToF 摄像头如何高效地执行实时人数统计和人员跟踪功能的?原理是啥?相比比传统监控摄像头和视频分析,Ti 3D.ToF 摄像头如何高效地执行实时人数统计和人员跟踪功能的?原理是啥?
利用深度资料
有什么线下培训计划吗2018
請關注TI官網
这个人数统计的识别率怎么样,比如抱在一起,或者背个小孩,可以识别出来吗
只要在深度资料可以辨识出来即可
和线阵相机相比怎么样?
ToF使用简单
tof的光学难度在哪里
光学视角的设计和校正
除了测试物体速度,毫米雷达波是否可以测试物体大小?
可以看截面積大小..
3D成像效果怎样?
以目前來看, 面部視別可以非常精確了..
3D TOF的demo板可以在LINUX上使用吗?
可以
应该是都需要吧,之前我司买过OPT8241-CDK,做过评估,苦于没有技术支持,所以最后放弃了,现在用的其他家的方案
请与我们联络-ti.cn@wpi-group.com
毫米雷达波可以测量封闭容器中液面的高度吗?
可以 液位感測器跟水位之間的阻隔物材質與厚度會有影響嗎? 任何物質都會有反射和穿透,但不同材質與厚度都會有不同的反射/穿透係數。 例如實務上,液體算容易反射,而塑膠則不容易反射,金屬類則是最佳的反射物 (如電線亦是)
请问3D TOF的机器视觉开发支持哪写软件或者语音
只要硬件可以接受云点图即可
在汽车上应用TI毫米波雷传感器,如何解决互相干扰的问题?
Phase Modulation. 或者跳頻
看评估板,激光器上面还有一层衍射片?什么作用呢?不要可以吗
不行, 要合呼 Class 1 Laser product EN/IEC 60825-1
TI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测速时,对于被测物的大小是否有要求?
在最远检测距离的被测物的RCS至少要大于2.33
能在智能家居中使用吗?
都可以
红外线探测器的探测距离是多少
基本上十米
3D Tof技术是否受测量结果受被测物性质的影响?

TI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测试适用的参数范围怎样?
TI 有提供工具可供調整RF參數
TI 毫米波雷达精确度范围是多少?
最近 : ~4cm , 最遠 : ~ 200m
这几款芯片的功耗有多大啊?支持电池供电应用场合吗
整体工作在 2W 左右,供参考,有无人机等电池供电应用场合。
ToF可以夜间工作吗
可以的,他有自己的光源
最大探测距离能达到多少
200 m
TI的3D TOF技术主要有哪些产品?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OPT8241/OPT8320 深度量测 在后几页的介绍有提到
请问低副串馈行波微带如何设计
需要看具体设计需求
目前主流的MALDI-TOF有哪些
我們非 Maldi-ToF
雷达对动态目标的识别度有多少
速度分辨率 1kmph
雷达天线是怎么制作
根据产品的外壳、检测角度、距离等需求,自行设计并仿真,洗板板材和精度都有要求。
关于ToF技术支持从哪里可以获得?现在做评估感觉寸步难行
请与我们联络-ti.cn@wpi-group.com
那么我再问个问题,如果被测距的对象是海绵,纱布这类物质,也可以测距吗?
可以的. 任何物質都會有反射和穿透,但不同材質與厚度都會有不同的反射/穿透係數。
可以识别最小的目标有多大
在最远测试距离可识别的最小 RCS 为 2.33
性价比很高的方案,主要要注意哪几个方面?
毫米波雷达方案,需要注意 天线设计、洗板精度工艺、算法、测试 等方面。
毫米波传感器和3D Tof是怎样配合使用的?
要看使用環境及研發整合能力, 屬不同產品
国内做3D传感摄像头的企业都有哪几家?
请与我们联络-ti.cn@wpi-group.com
1.毫米波雷达是否已经量产,在自动驾驶中最少应用几个毫米波雷达可以达到要求,且安全性如何?
2018/Q1~2018/Q2量產
TOF机器视觉的软件开发流程是怎样的?
有可以參考代碼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ti.cn@wpi-group.com
各种应用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吗
具体解决方案,可以跟 WPI 联系讨论,目前由客户自行设计,WPI 提供技术支持。
盲区检测 检测范围多少?
检测范围4cm到200m
毫米波雷达 和 TOF 各自的优势和缺点? 配合一起应用会有哪些新功能?
各自應用不同. Distance/Resolution也都不同. 要先考慮客戶應用為主
TI毫米波传感器已经量产了吗?
目前还没有量产。
德州仪器技术支持老师好,我想了解一下毫米波雷达对应的dsp需要c6000系列多核处理器吗?整个系统价格有多少?谢谢。
請與世平窗口聯繫
MALDI-TOF-MS的基本原理
毫米波雷达系统的重点和关键是什么?
天线,算法
如果是消音棉也可以测距吗?
任何物質都會有反射和穿透,但不同材質與厚度都會有不同的反射/穿透係數。 可以測距
请问需要软件还是硬件支持?
有支援軟硬體
TI有没有针对微波测量水分的方案,例如果蔬粮食等非接触在线水分检测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ti.cn@wpi-group.com
测量液位时,对介质上方的水气,或者截肢表面的泡沫,或者不同介质界面(上油下水)测量方面有没有做过相应测试
沒有此相關完整報告. 貴公司可以直接使用EVM做測試
6.能否用毫米波技术识别物体的三位模型?
Yes, 要使用 Array
电源设计如何保证满足最大功率要求?
根据最大功率,和制板铜箔厚度,计算出电源线宽,再留大约 20% 余量。
有简单的无人驾驶demo吗? 用在智能小车上
目前有掃地機器人, 可參考應用
请问:如果想用该模块生成2D或3D图形,至少需要几个或增加那些模块实现?有方案吗?谢谢
如果是用TI AWR1642至少要兩個以上. AWR1642天線設計主要是給2D掃描
是否可以分享77G Radar的测试流程步骤?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atu.cn@wpi-group.com
盲区怎么避免呢?
盲区是指最小检测距离(4cm)的盲区,还是两个雷达之间的盲区?
内部集成的DSP模块运算性能如何?高速行驶下的防撞可以有效避免吗?
要使用 AWR1243
内部集成的DSP模块运算性能如何?高速行驶下的防撞可以有效避免吗?
AWR1642 for SRR Maximum velocity 90 kph Maximum range 80 m
请问:高速动态时对分辨率影响有多大?可以提供算法公式描述吗?谢谢
毫米波传感器基础知识(zhcy075),这份文档有公式推导,另有视频课程http://edu.21dianyuan.com/index/course_video/vcid/1725
检测车辆时,对应慢速或者等待信号灯的车辆能检测到吗
可以的 移動速度不快
3D TOF是否已经有批量使用的产品?
Yes,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ti.cn@wpi-group.com , 可與您介紹
数据采集卡数据是怎样保存为文件的?
主要收集Radar資訊. 並儲存於PC上. 可做後續分析與驗證用
麻烦告知PPT可以在哪里下载?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atu.cn@wpi-group.com
毫米波测量距离时,每秒能测多少次?
TI 官方工具,是可以設定到每秒 30 Frame Rate (fps)
国内有1443的第三方模块吗?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atu.cn@wpi-group.com
这个可以用来测量流动的液体吗
mmWave 可以
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案都已通过汽车安全规范标准吗
AWR1xxx devices are qualified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as they are AECQ100 qualified and ASIL-B capable.
要做到宽视场和高精度成像可以多个TOF传感器同时构成面阵成像么?又要注意的的东西么?
调整调制频率红外光,避免干涉问题
抗干扰性能怎样
看使用环境
毫米波雷达能否对物体的大小进行大概识别?
可以
毫米波和ToF的方案开发难点是?
研發能力及方案應用...
从特斯拉自动驾驶最近两次出的事故来看,还否雷达对静止及慢速的车辆是检测不到的,他手册中也说对固定的车辆前刹车及减速系统可能失灵。 沃尔沃手册上也有会无视静止的车辆。这些都表明雷达对静止及慢速是短板。那么毫米波雷达是否能解决这个短板呢?
自動駕駛與ADAS未來是透過多顆感測器Camera/Lidar/mmWave. 提供給系統準確且精細的資料作判別
针对教育部门是否有优惠,高校能否申请免费样品和评估板?
請上 TI 官網購買
哪些干扰对雷达芯片影响比较大
金屬
从中断到恢复要多长时间
請問是關於什麼樣的操作? 電源中斷嗎?
@东海扬尘 你们哪家公司?
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atu.cn@wpi-group.com
ti提供的这些方案,在算法上可以提供参考和说明吗?
有的SDK有完整資料以及線上課程
ToF深度获取在3mi以内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约为1xmm
2、与ST的sensor方案相比,TI成本有何优势?
單一芯片, 高集成...
毫米波雷达和传统红外线距离感应比有什么优势,性能和价格
同红外相比,mmw 雷达在其传输窗口的大气衰减和损耗低,穿透雾、云层、尘埃等能力强,可以在恶劣的气象环境中正常工作。
毫米波雷达在 跟踪、目标聚合方面有源代码吗?
有的
毫米波雷达的天线如何设计?
建議參考EVM reference design
机器人快速反应主要靠什么来保证精确度?扫地机器人的识别功能主要是不是涉及像素?可视的红外线方式对人体是否有危险?
1. 距离量测 2. 是的 3. IRLED基本上没有问题
请问:TI 的毫米波雷达新片经典的最小焦点是多少?
是指最近的量測物體的距離嗎?? 4cm
最关心的是毫米波雷达技术开发环境及产业链TI是怎样规划的?
主要是採用TI CCS IDE. 下載SDK後即可馬上開發驗證
TI推出的有具体的车载雷达测试方案么?
你们目前的应用场景? 请与我们联络-ti.cn@wpi-group.com,进一步讨论
目前有AWR1243配合FPGA的案例么?
目前無相關資料. 但是有配合TI ADAS platform相關程式碼
该方案的功耗与目前的相比,功耗大概可以降低多少?
不清楚指的是那一個方案進行相比。
怎么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来对 Chrip 参数进行配置?
TI RF Estimation tool 有針對這部分提供選項選取
TOF技术希望能够推广到普通手机
可以, 目前已有產品
如何决定3D TOF 摄像头(镜片)的规格?
视角和光学的变形量
针对对面车辆77G天线干扰问题,TI有解决方案么?
可用演算法解決干擾問題
F-22对毫米波雷达的隐身效果为什么好于米波雷达?
在此不方便回覆,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atu.cn@wpi-group.com
该雷达能否用到工业探伤场景
可以的
toF产品的开发难度大不大,主要开发难点在哪?
不难, 在於後續算法..
毫米波雷达成像 哪个大学做的好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atu.cn@wpi-group.com
对于校准和温漂TI有解决嘛

毫米波雷达系统有2线制方案吗?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atu.cn@wpi-group.com
毫米波雷达在无人机避障方面有应用案例吗?

毫米波雷达在 跟踪、目标聚合方面有源代码吗?
需要自行开发
目前毫米波用于3D ToF方案 所能达到的最大带宽能达到多少?
80*60 可达 1000 fps
和图像处理的方式比较,毫米雷达波传感器有什么优势和缺点?
与红外、激光、电视等光学导引头相比,毫米波导引头穿透雾、烟、灰尘的能力强,具有全天候(大雨天除外)全天时的特点。
无人机可用几个传感器才能保证精度?
看應用, 下降只要用一個
毫米波雷达有没有短板的地方,在应用中难点在哪里?
或許在天線設計及天線生產製造部分難度較高
毫米波传感器在家庭中使用的案列有吗?用什么软件来开发家庭毫米波传感器应用?
People Counting/Inteligent Control
mmwave 目标检测的准确度,目前怎么?目前的量产价格在什么区间?
检测距离:最短 4 cm, 最远 200 m,目前 mmWave Sensor 还没量产,量产在 2018 年 Q1 - 2018 年 Q2
3D ToF 软件包一般是在LINUX吗?
都有
毫米波雷达在发电厂检测有哪些应用
或許要看客戶在這領域有何需求。基本 Radar 主要用來進行物體量測。不確認發電廠是否有需要物體量測應用。
Tof相机评估板相关的软件不开源的么
Voxel软件是开源的
UWB的测距原理是什么?
运动、静止的物体、二者如何区分的?(算法)
需客戶自行開發算法及判斷應用場景
环境温度,湿度,对TI的毫米波传感器的性能有怎样的影响?
影響不大
毫米波测量距离时,最小周期是多少?
TI 官網提供的工具,最大可以設定每秒 30 Frame Rate(fps) 進行量測。
TI毫米波的抗电磁干扰性能如何?
一般應用上, 很好...
扫描一周时间是多少?
TI 官網提供的工具,最大可以設定每秒 30 Frame Rate(fps) 進行量測。
测量时间间距是多少呢?
TI 官網提供的工具,最大可以設定每秒 30 Frame Rate(fps) 進行量測。
三维空间的识别幅度是多大呢?也就是我一辆车上需要最少几个能够保证正常行驶下的安全?谢谢
看具体需求和应用而定
OPT9221的深度引擎单元包含哪些内容?
Integrated Functions Pixel Saturation Detection Phase De-aliasing Depth Calibration
TI有没有针对微波测量水分的方案,例如果蔬粮食等非接触在线水分检测
無,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atu.cn@wpi-group.com
大疆无人机使用的是不是ti的tof
不確定,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atu.cn@wpi-group.com
3D TOF在虚拟世界在未来会不会改变VR目前的雏形设计?

该方案识别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指的是數據量測到後端處裡的時間嗎?? 這部分關係到後端處裡算法及應用的整體時間
采用Ti 3D ToF解决方案,测量距离最大能达到多少?分辨率和精度能达到多少?
10 M, 320*240, 150 fps
毫米波雷达如何处理不同物体表面形状、材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或者说有影响吗?
有影响,算法处理
讲解中谈到在光照变化比较强的地方,可以通过光强度和曝光时间来调整精度,这个调整是sdk自动调整还是开发者来自己来根据数据调整?
由使用者來設定
毫米波雷达在家居和医疗方面运用的,辐射功率怎样,跟精度
依開發者應用, 需過規范
评估板的OPT9211的配置固件 USB固件这些开源么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ti.cn@wpi-group.com
mWAVE识别分辨率能有多大呢?比如有细绳阻挡物,还有对垂直面的识别分辨率,这些在传统的超声波雷达是无法实现的。
AWR1243 角坐标分辨率低至 0.6 度。
毫米波雷达应用在自动驾驶上面的灵敏度怎么样?
需要有強大的後端處理單元
TOF的噪声怎么处理的,距离检测也是相位吗
從云點圖, 是
同个面阵上多个ToF相机工作如何避免激光器之间的互相干扰
可連係我們工作人員 ti.cn@wpi-group.com
内存的限制,指的是怎样的?
器件必需具有 足够的存储器,用于存储帧中所有线性 调频脉冲的距离 FFT 数据。因为必须存储 所有线性调频脉冲的距离 FFT 数据,然后 才能执行多普勒 FFT 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