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的问题

楼主:
我写STM8S207C8T6的程序,开发环境为IAR.
可是仿真一小会,STLINK的指示灯就变为绿色。
IAR界面出现上述错误。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stlink问题??
我也有一个很便宜的stlink,也是类似的问题。后来干脆就算了,只用来当作下载的工具。

另外确认debug口没有remap成普通IO,否则stlink当然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stlink问题??
我也有一个很便宜的stlink,也是类似的问题。后来干脆就算了,只用来当作下载的工具 ...

我感觉也是STLINK的问题,时而好用,时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也是STLINK的问题,时而好用,时而出问题

反正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这个你要看清楚了,你用的是STLINK还是STLINK-V1,这两个仿真器的固件不同的。。。。还有,不要用太便宜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