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款电池PK,南孚落败,真正的聚能环是谁?

楼主:
       胡子刮到一半,明明刚换没多久的剃须刀电池又挂了…周末抽空躺尸,这时娃的小火车没电了、遥控汽车没电了、小飞机没电了、早教机没电了、阅读熊没电了…满世界只有崽子的哭!闹!声!
      别看电池这东西小,书到用时方恨少,电池用太快想炸毛,秉着万物皆可测的信念,我们这次就测测电池……10款5号电池、14款7号电池一起测,究竟谁是持久之王?

有句话说在前头,电池评测虽简单,但文科生不一定看得懂…私以为不用为难自己,结果拿走就好!

评测将通过三个实验来对比电池的性能↓
➊电池容量测试
➋电池放电时间测试
➌电池续航里程测试

➊➋是根据国标实验条件进行的测试,但实际应用条件会有差异,所以我们追加了更符合实际条件的实验➌——小火车跑圈。
       来,请打开初中物理课本第5章电压电阻和电流,跟我温习一下曾经的中(初)考(恋)时光。
首先,讲一下物理公式
电压U=电流I × 电阻R
电路图如下↓

温习结束,进入实战。

5号电池PK
电池容量测试
电池容量是指电池存储电量的多少,理论上电池容量越大工作时间越长,实验的目的就是精确测量出电池的容量。
电池容量一般以安时来计算,即放电电流(恒流)I×放电时间(小时)T。
实验设备:ITECH电容测试仪

参考标准:《GB 8897.2-2013 原电池》 第2部分 外形尺寸和电性能要求 第6.1.1章节。
电池容量实测结果↓

电池容量超过2.000Ah的电池有:白象、长虹、双鹿、超霸、金霸王、亚马逊倍思!

电池放电时间测试
参照国标,我们用实时放电测量对电池放电性能做个测试。
实验设备:DCF-1 型电池放电测量表

实验原理:在电池的放电过程中,电压U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降低。最低的截止电压是0.9V,在该电压下,电池已经停止工作,输出的电流基本为0。

参考标准:《GB 8897.2-2013 原电池》

电池放电时间实测结果↓

放电时间超过6小时的电池有:亚马逊倍思、比苛、超霸、白象、双鹿、金霸王。

综合以上两个实验,电池容量大于2.0Ah、放电时间大于6小时、成功进入推荐候选名单的电池有5款:白象、双鹿、超霸、金霸王、亚马逊倍思。有图有真相↓

电池续航里程测试

以上都是理论环境下的测试值,实际用起来谁才是持久之王?来,这是一个让你直观感受电池续航能力和耐用性的测试,下面请优选的5款电池进行一场《火车跑圈圈决战》!

实验设备:玩具小火车、软尺、激光对射数显电子计数器

实验方法:新电池装入小火车,跑圈圈,跑得圈数多者胜出

小火车就这么一圈一圈跑到地老天荒、直到电池耗尽,图中的激光对射数显电子计数器会诚实记录下小火车的跑圈数↓(请忽略左上角的中老年保温杯,那不是我的,我还是个宝宝)

在此特别感谢放心选评测群的小龙包、静两位童鞋提供了实验用的小火车.

跑圈结果↓

亚马逊倍思3975圈
超霸3523圈
双鹿3485圈
金霸王3261圈
白象3157圈
折算成续航里程数如下↓

详细数据汇总参看下表↓

7号电池PK

5号电池PK告一段落,7号电池也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电池容量、放电时间、续航里程(小火车跑圈)测试,实验过程不再展开,直接上结果↓

7号电池详细实验数据↓

网友:
哪款电池能为遥控器续航更久?
      电池在不同放电电流下的放电时间不一样,也就是说,A、B两款电池PK,小火车跑圈A可能比B跑得久,但放在遥控器里B可能比A用得久~

       遥控器的最大工作电流也就200mA,而小火车的工作电流要350mA,因电流I的不同消耗在电池内部的电量是不一样的:Q=I×I×R,电池总能量分配给设备的电量就会发生变化,实际工作时间是与设备的工作电流直接相关的。
遥控器作为最依赖电池的居家必备小物,有必要专门为它推荐一款最持久的电池。

你不必看懂的推算过程↓

遥控器的静态电流为0.5uA,工作电流为100-200mA,依据这个可以估算使用一周的电量消耗:

假设每天按键50次,每次1秒,一星期就用去约100x50x7x1/3600 mAh =10mAh,
200x50x7x1/3600 mAh =20mAh,0.5uA的静态电流一星期用去
0.5/1000x24x7=0.084mAh,两个数加起大约11mAh-21mAh。

电池容量/遥控器每周耗电量=使用周数

以两节双鹿电池为例:906mAh*2=1812mAh

1812/21=86周/52=1.6年

结果↓

▲遥控器一般都使用7号电池

▎也许你有疑问,放电时间短的电池为什么跑火车反而跑得久?

以长虹5号电池为例,虽然长虹的放电时间短,但可能因电池自身消耗的电量就少,分配在玩具火车上的能量多,驱动火车跑的圈数就会多了。

网友:
宝宝你好! 南孚完败,看来以后可以放弃了?

网友:
碱性电池遥控器才用不到两年?表示怀疑这个结论。

电动玩具、剃须刀…… 怎么不用镍氢电池啊?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买南孚了,自从被吉列收购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