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的几个小应用。

楼主:
具体的几个小问题我都标在图上了。。。

这是Multisim仿真的电路图,和实体测试的结果差不多。模电学的不好,这里几个小问题搞不明白。我在图中都标明了。

上面的是仿真的波形图。
------------------------------------------------------------------分割线-----------------------------------------------------------
下图是我照着板子画的正弦波发生电路,但是Multisim里面没有出现波形。。。怀疑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路过的各位大大要是以前做过类似的电路可以指点一下,嘿嘿,先谢过。目前对波形发生电路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文氏桥。。。

网友:
第一幅图中U1A在输入信号正半周时输入电阻约为R1(10kΩ),C1在工作频率下的容抗应该远小于R1。

网友A:
C4与R6等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路,故在输入信号频率下C4容抗应该远小于R6。

网友:
“正弦波发生电路正确吗?”
看不出来第三幅图是个“正弦波发生电路”。估计第三幅图不正确。

网友A:
“目前对波形发生电路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文氏桥”
能把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搞清楚,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对波形发生电路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文氏桥”
能把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搞清楚,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谢谢张老师指导   我也只是知道大体的形式 然后回头来查书  模电的理论感觉和中医一样。。。搞得头晕乎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张老师指导   我也只是知道大体的形式 然后回头来查书  模电的理论感觉和中医一样。。。搞 ...

“模电的理论感觉和中医一样”

恰恰相反。电路理论和中医理论刚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

网友B:
图3所示的正弦波发生电路验证是对的,可以发出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3所示的正弦波发生电路验证是对的,可以发出正弦波。

你确定那个电路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那个电路是对的?

我搭了一个   出了正弦波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搭了一个   出了正弦波喔

嗯,看懂了,第二个运放是一个高增益反相放大器。你应该是在第二个运放的输出端得到的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看懂了,第二个运放是一个高增益反相放大器。你应该是在第二个运放的输出端得到的正弦波。

不是   是第一个运放输出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是第一个运放输出端 。。。

第一个运放输出端输出正弦波,幅度是多少?还有,你观察了第二个运放的输出没有?是正弦波还是方波或接近方波?

网友:
刚才又分析了一下,第二个运放作为比较器使用,其输出是个方波。
第一个运放与那些电阻电容构成一个多路反馈型带通滤波器,所以第一个运放输出是正弦波。
由于这个带通滤波器的画法与常见的不一样,一开始被迷惑了
不知楼主的测量结果是否如此?

网友:
结合Multisim   大体上明白了第一幅图C4的作用,运放输入端虚地,C4相当于平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4与R6等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路,故在输入信号频率下C4容抗应该远小于R6。

老师,您好,不是C4和R3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好,不是C4和R3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吗?请指导,谢谢!

“不是C4和R3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吗?”
考虑C4和R3,把R6拿掉(开路),那么U1B是个反相积分电路。
如果把C4拿掉(开路),那么U1B和R3、R6构成增益为2的反相放大器。
积分电路本来就具有衰减高频的特点(频率越高,增益越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C4和R3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吗?”
考虑C4和R3,把R6拿掉(开路),那么U1B是个反相积分电路。
如果 ...

您好,通过这段话,我还是没看懂,为什么C4 和R6组成了低通滤波器,能再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通过这段话,我还是没看懂,为什么C4 和R6组成了低通滤波器,能再详细点吗?谢谢了!

我在3楼说:“C4和R6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路”,确实没有说清楚。
先从图中B点看C4R6到运放反相输入端,这显然是高通,因为C4容抗随频率升高而减小。
但C4R6是处于运放的反馈回路中,因此从图中A点到图中B点,该放大器的电压增益随频率升高而下降,是为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