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原理图中这个红叉叉是什么标志???

楼主:
AD6.9里怎么找?

网友:
电源供电恒流源。

网友:
就是个符号而已

网友:
应该是设计自己画的电源符号,AD软件中没有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个,然后放到原理图上。在AD完全可以用带圆圈的5V代替

网友:
AD里面好像没有这标示

网友:
一个标识符而已,
想要什么样子可以自己画,
不必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