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时报错

楼主:
 In file included from modmachine.h:29:0,
                 from modmachine.c:30:
modmachine.c:535:19: error: 'MP_QSTR_rng'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did you mean 'MP_QSTR_reg'?
     { MP_ROM_QSTR(MP_QSTR_rng),                 MP_ROM_PTR(&pyb_rng_get_obj) },
                   ^
../../py/obj.h:92:56: note: in definition of macro 'MP_OBJ_NEW_QSTR'
#define MP_OBJ_NEW_QSTR(qst) ((mp_obj_t)((((mp_uint_t)(qst)) << 2) | 2))
                                                        ^~~
modmachine.c:535:7: note: in expansion of macro 'MP_ROM_QSTR'
     { MP_ROM_QSTR(MP_QSTR_rng),                 MP_ROM_PTR(&pyb_rng_get_obj) },
       ^~~~~~~~~~~
这个是啥情况?该如何解决?这个函数是干啥用的?

网友A:
错误信息显示是未声明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信息显示是未声明所致

是的,但是为啥对pybv11编译就没有问题呢?配置文件基本一致,仅个别端口修改了一下

网友:
你是怎样make的?在命令行需要指定板子名称,编译前最好先 make celan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