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火线零线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突然想起来,在墙上的单相的普通三孔插座,为什么还要有左零右火之分,既然交流电火线零线是0.02秒变化一次,那么还要区分火线零线干什么呢?

网友:
在配电变压器(0.4kV系统)处,零线是接大地的。所以在用户端,零线对大地电压很小(仅为零线上压降)。

网友:
当然,如果你的设备(例如示波器)通过一台1:1的隔离变压器接入市电,那么变压器次级的两条线就不分零线火线,可以任意对调使用。

网友A:
我也考虑这个问题,既然插座有零线与火线之分,那是不是我的用电器上的插头也应该区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考虑这个问题,既然插座有零线与火线之分,那是不是我的用电器上的插头也应该区分一下?

凡需要区分的,都会使用定向插头,比如常见的三脚电源插头。不需要区分的,采用无定向插头,比如常见的两脚电源插头。是否需要区分,由具体电路/设备决定。

网友B:
为什么要约定左零右火?这是人体工程学和触电统计的结果
1,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
2,姆指太能干了,插拔插头的过程中,姆指最容易与金属片接触;
3,统计上,右手姆指接触金属片去插拔插头,左零右火的概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约定左零右火?这是人体工程学和触电统计的结果
1,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
2,姆指太能干了,插拔 ...

左右之分还有这种说法,涨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约定左零右火?这是人体工程学和触电统计的结果
1,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
2,姆指太能干了,插拔 ...

法拉第的老师说的?还是蚂蚁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法拉第的老师说的?还是蚂蚁想的

蠢材一般是不会整理总结的,别人总结了也不会信

网友D:
关于楼主第二问,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发电端多为三相电,民用通常只用了其中一相。在发电端这三相通常有一点是接在一起,再接入大地的。电力传输过程,多是3相传输,三根线,在离你家比较近的变电站,再从大地引出一根线(零线),和3根中一根(火线)再引入你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蠢材一般是不会整理总结的,别人总结了也不会信

看你也一大把年纪了,混过百家论坛了 ,说话又犯你在二姨家的老毛病了,口无遮拦,
下一步是不是该骂人了

网友:
电气上的零线(电力变压器处接大地)和地线(农村按要求自己砸根接地端子,楼房都有统一的接地端)虽然都是接在大地,作用可不相同;家里的插座原来的都胡乱接的而且没有地线!随着装修都按左零右火中间地的接法接的,对人身及电器都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也一大把年纪了,混过百家论坛了 ,说话又犯你在二姨家的老毛病了,口无遮拦,
下一步是不是该骂人 ...

你若要挑事,我就骂你你想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若要挑事,我就骂你你想干嘛?

骂人才是蠢材呢

几年前就见过你骂人,恶习不改, 蚂蚁就是这个人品!

网友:
零线,是三相(Y字形接法)四线制中的那条中性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骂人才是蠢材呢

几年前就见过你骂人,恶习不改, 蚂蚁就是这个人品!

同样是在网上扒东西,俺扒的是知识,扒的是到那儿都能骂人的资本,俺在新公司已经开始在办公室开黄腔骂人了,老板,老总,各副总,都知道俺的学历。 ,你扒的是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第二问,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发电端多为三相电,民用通常只用了其中一相。在发电端这三相通常有一点 ...

“电力传输过程,多是3相传输,三根线,在离你家比较近的变电站,再从大地引出一根线(零线),和3根中一根(火线)再引入你家”
应该说是:配电变压器低压侧为星形接法,中性点为零线,同时接大地。

网友:
关于人品,老子再给你上一课:人品跟性格没一分钱关系,刀子嘴当中不缺豆腐心,文质斌斌的人当中有不少伪君子。不信你回家问你老豆和你老豆的老豆。

网友:
就14楼中的那个傻文吧(傻文可不是骂人,这是他接受的公称),每次跟我吵架,每次发贴让那边站方封我ID之后,没几天就打电话问这问那,要做这做那,开始几次心想何必计较还答理一下,后来看淡了也就不理了。请问,当事两人,那个人品好那个人品差?
人品二字出口,好像就能高人一等似的,哈哈,这字眼很好。。。

网友:
网络上,电话中,我都热心解答问题,那怕刚刚吵过架滴见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