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了一个四层板,想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画得不合理,求指点,感谢感谢!

楼主:
F103+SRAM的板子,附带串口和IIC,走线6.5mil,过孔8mil/16mil,叠层TOP/GND/PWR/BOTTOM。截了图方便看,如果大家有空帮我看看,评论@我一下,我把工程上传上来!
单层:

敷铜后:

整体:

网友A:
所说的是stm32f103么,
再说SRAM不需要走蛇形线,速度又不高。
犯了蛇形线强迫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说的是stm32f103么,
再说SRAM不需要走蛇形线,速度又不高。
犯了蛇形线强迫症了

对,STM32F103ZET6。嗯嗯很多人也这么跟我说,不用做等长,但是总感觉等长了会稍微好一些。强行做等长会带来其他副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STM32F103ZET6。嗯嗯很多人也这么跟我说,不用做等长,但是总感觉等长了会稍微好一些。强行做等长会带 ...

这类板影响应该不大

一般低频板怎么走都行,布通,稍加优化就OK,,
高速板中的信号的等长线,扭来扭去的达到一组并行信号线的长度一致,走蛇形,能使信号经过导线的延时尽量一致,蛇形线效果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板影响应该不大

一般低频板怎么走都行,布通,稍加优化就OK,,
高速板中的信号的等长线,扭来扭 ...

四层板的TOP/BOTTOM不铺铜可不可以的?要铺铜的话要怎么铺好?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
不过我觉得蛇形线对F103没有必要。要是我搞,就用两层板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层板的TOP/BOTTOM不铺铜可不可以的?要铺铜的话要怎么铺好?

板子上增加点铜好啊

铺铜又不影响成本,再加上对板子效果有利,降低EMI等
覆就整板搞,包含地就行了,特殊板子另外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很漂亮。
不过我觉得蛇形线对F103没有必要。要是我搞,就用两层板做了。

嗯嗯,四层板有点浪费,纯属画来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增加点铜好啊

铺铜又不影响成本,再加上对板子效果有利,降低EMI等
覆就整板搞,包含 ...

计算阻抗是的参考层是GND和PWR,敷铜会不会发生共面阻抗影响?

网友D:
不错  画的挺好

网友E:
既然这么讲究,我觉得还需要注意几点

1、 MARK点好像没有
2、安装孔是不是和排叉离的太近了

网友:
看着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这么讲究,我觉得还需要注意几点

1、 MARK点好像没有
2、安装孔是不是和排叉离的太近了

mark点是指贴片用的定位点吗?我上面放了三个这种,不知道合不合适。

安装孔确实挨得太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画的挺好

网友E:
正反都要放 我看板子两面都有器件

网友:
没有没有,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恳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反都要放 我看板子两面都有器件

都有的,我做的mark点是上下两面对齐的,截图可能有点模糊,看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增加点铜好啊

铺铜又不影响成本,再加上对板子效果有利,降低EMI等
覆就整板搞,包含 ...

看了楼主的板,器件布局,和上下两层布线密度不是很大和很密,影响不大
如有这方面要求的可以用软件算一下
Palor Si9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板,器件布局,和上下两层布线密度不是很大和很密,影响不大
如有这方面要求的可以用软件算一 ...

假设密度比较大的前提下
比如我需要做单端阻抗控制在50欧,在我的叠层里TOP层的走线参考层为GND,我计算好了线宽走线;但是铺铜之后,有些地方似乎出现了计算共面阻抗的情况,比如这个地方:
铺铜前

铺铜后(铜皮接地)

这个时候需要对共面阻抗进行考虑吗?还是说共面阻抗和单端阻抗是独立的,互不影响,如果不要求控制共面阻抗就可以不管,设好铺铜的安全间距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密度比较大的前提下
比如我需要做单端阻抗控制在50欧,在我的叠层里TOP层的走线参考层为GND,我计算 ...

如是SRAM部分的电路,最好设定禁止覆铜区,免的造成所谓的铜箔对导线阻抗失调,这个是有说法的

网友B(2018-02-08):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