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XL-CC2640R2 使用体验一 CCS7跑simple_peripheral 实现蓝牙点灯

楼主:
LAUNCHXL-CC2640R2 使用体验一  CCS7跑simple_peripheral
1,电脑装了CCS7后发现驱动总是不对,没招,重装了电脑OK 了。

2,正确安装CCS7后应该是APP center和 getting started都能进去的。第一次安装就没能这样。第二次可以了。

3,CCS7其实是可以装在C,D,E等任何一盘的。不一定要默认在C盘。
4,下载安装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50_00_58其实还有个5.0版的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50_00_71 网站上要申请了过两天可以下。但由于没试跑成功。就先用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50_00_58。
5,用CCS7 FILE菜单或project菜单里的import进去,选择
D:\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50_00_58\examples目录导入项目例子文件。懒人就都导入进去吧。哈哈。

6,试跑一下simple_peripheral吧上图那个加黑色的项目。
     先build 然后运行。运行之前下载putty,设置为串口4(第一张图上显示应用串口是4)。设置为串口连接,波特率115200

7,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串口提示信息了。

8,设备已经运行起来。下载收集端的SimpleLink Starter App,安装运行。
连接试用。目前还没下到。换了个测试软件bletool。可以看到了

今天在mng和大表哥帮我下了个 的帮助下,SimpleLink Starter App,装上了。要android5.0以上版本才能装呢。

今天又试了一下.加上了LED,让蓝牙发送数字 0x2,0x3,0x4 分别点亮,熄灭,反转 LED0

1,找到Simple_peripheral.c
static void SimpleBLEPeripheral_processCharValueChangeEvt(uint8_t paramID)
{
  uint8_t newValue;

  switch(paramID)
  {
    case SIMPLEPROFILE_CHAR1: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SIMPLEPROFILE_CHAR1, &newValue);

      Display_print1(dispHandle, 4, 0, "Char 1 is : %d", (uint16_t)newValue);
      if(newValue ==0x2)
          GPIO_write(Board_GPIO_LED0, Board_GPIO_LED_ON);
      if(newValue ==0x3)
                GPIO_write(Board_GPIO_LED0, Board_GPIO_LED_OFF);
      if(newValue ==0x4)
          GPIO_toggle(Board_GPIO_LED0);

      break;

    case SIMPLEPROFILE_CHAR3: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SIMPLEPROFILE_CHAR3, &newValue);

      Display_print1(dispHandle, 4, 0, "Char 3 is: %d", (uint16_t)newValue);
      break;

    default:
      // should not reach here!
      break;
  }
}

加入红色部分,头文件中加入#include
编译运行就OK 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amiaa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为啥我程序烧进去好像没效果,没有蓝牙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程序烧进去好像没效果,没有蓝牙信号

跑这个例子还是?

串口有信息吗?

手机能查到蓝牙信号吗?

是这个TI的板子吗?

你可以描述具体点。

网友:
谢谢大佬!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