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设计实现

楼主:
图中的波形里面存在100mv左右的噪声,水平线的电压为2V,能否通过一阶的有源滤波器将噪声滤除到10mv以下,或者更低(前提是尽量不能让两个峰值电压衰减(这两个峰值用来检测的,峰值电压减小的话检测系统不灵敏了),只滤除噪声),对于滤波器中运放该如何选取,以及一阶滤波能否实现,还是要用高阶滤波

网友:
“能否通过一阶的有源滤波器将噪声滤除到10mv以下,或者更低”
从你的波形上看,可以将“噪声”降低到10mV以下。但一阶滤波恐怕办不到,需要高阶滤波。至于需要几阶,那要看“噪声”的频率以及有用信号的频率。
另外,你的“两个峰值电压”不可能一点也不受影响,只能尽量减小“两个峰值电压”受到的衰减。

网友:
“运放该如何选取”,那要看你的“噪声”频率。
不一定要用有源滤波,无源滤波也有可能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