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LED頻率

楼主:
請問一下LED頻率使用scope如何量測可以使用電流勾表量測嗎另外假如我量出的頻率為280KHz,我要如何調高或降低
是使用LED driver 那邊去調嗎

謝謝

网友A:
“請問一下LED頻率使用scope如何量測”
测量LED两端电压即可。测量电流当然也可以,但比较麻烦。

网友A:
“假如我量出的頻率為280KHz,我要如何調高或降低是使用LED driver 那邊去調嗎”
当然是要从 LED driver 调整,也就是从为LED供电的电源处调整。
不过,你为什么要调供电频率?有什么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我量出的頻率為280KHz,我要如何調高或降低是使用LED driver 那邊去調嗎”
当然是要从 LED driver 调 ...

想要配合MCU那邊所需要的調光頻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LED頻率使用scope如何量測”
测量LED两端电压即可。测量电流当然也可以,但比较麻烦。

所以我只需要測試我要的LED,假設數量是5pcs串聯我就只要放在整個LED 串聯的正端與負端然後Scope將頻率的選項叫出我就可以看到整串LED的頻率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只需要測試我要的LED,假設數量是5pcs串聯我就只要放在整個LED 串聯的正端與負端然後Scope將頻率的 ...

“假設數量是5pcs串聯我就只要放在整個LED 串聯的正端與負端然後Scope將頻率的選項叫出我就可以看到整串LED的頻率嗎”
是的。
既然各LED串联(并联、混联也是一样),那么所有的LED频率均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設數量是5pcs串聯我就只要放在整個LED 串聯的正端與負端然後Scope將頻率的選項叫出我就可以看到整串L ...

謝謝您的回覆
那用電流勾棒的方式會更複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配合MCU那邊所需要的調光頻率

“想要配合MCU那邊所需要的調光頻率”
猜测你是想要MCU控制LED发出的光通量。
MCU控制LED,通常是控制 LED DRIVER 输出到 LED 的 PWM波的占空比,而不是控制 LED DRIVER 的 PWM 频率。对 LED DRIVER 输出 PWM 频率只要求够高,远高于肉眼能够感觉到闪烁的频率。首帖说280kHz,这已经足够又足够(频率在100Hz以上肉眼已经不能感觉到闪烁),甚至可能太高了。
你需要做的,是令MCU控制 LED DRIVER 的占空比。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MCU,很多MCU是可以直接输出占空比可变化的PWM波的。若使用这样的MCU,那么DRIVER只需要按照MCU输出的PWM波开关工作来驱动LED,相当简单。

网友C:
LED頻率使用scope如何量測?
scope是个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您的回覆
那用電流勾棒的方式會更複雜嗎?

你的各帖均使用繁体字(港台往往称“正体字”),猜测你不在大陆。不过我上学时汉字尚未简化,所以我还认识。
你说的“电流勾棒”,大陆通常称为“电流探头”。用“电流勾棒”当然可行,也并不复杂。只不过“电流勾棒”不是所有示波器均配备,多数示波器是没有“电流勾棒”的,只能测量电压,因为“电流勾棒价格相当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頻率使用scope如何量測?
scope是个啥啊

猜测他是指 oscilloscope。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实在不够齐全,所以具体的对策没法给出,只能讲讲原则,如楼上maychang所言。所以,建议楼主还是补全信息,这样获得直接性帮助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网友:
需求就是把led通断频率降低,是吧。你得具体分析led的驱动电路。驱动电路输出占空比信号,产生控制led的频率。你就看怎么调整占空比就行了。驱动电路,可能是mcu 控制的。就改mcu的程序。 280KHz这个频率不高,一般的示波器都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