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14篇 对话框数据传递

楼主:
对话框的出现用于完成一个简单的或者是短期的任务。对话框与主窗口之间的数据交互相当重要。本节将讲解如何在对话框和主窗口之间进行数据交互。按照前文的讲解,对话框分为模态和非模态两种。我们也将以这两种为例,分别进行阐述。

模态对话框使用了 exec() 函数将其显示出来。exec() 函数的真正含义是开启一个新的事件循环(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介绍有关事件的概念)。所谓事件循环,可以理解成一个无限循环。Qt 在开启了事件循环之后,系统发出的各种事件才能够被程序监听到。这个事件循环相当于一种轮询的作用。既然是无限循环,当然在开启了事件循环的地方,代码就会被阻塞,后面的语句也就不会被执行到。因此,对于使用了 exec() 显示的模态对话框,我们可以在 exec() 函数之后直接从对话框的对象获取到数据值。

看一下下面的代码:

    1. void MainWindow::open()
    2. {
    3.     QDialog dialog(this);
    4.     dialog.setWindowTitle(tr("Hello, dialog!"));
    5.     dialog.exec();
    6.     qDebug() << dialog.result();
    7. }

上面的代码中,我们使用 exec() 显示一个模态对话框。最后一行代码,qDebug() 类似于 std::cout 或者 Java 的 System.out.println(); 语句,将后面的信息输出到标准输出,一般就是控制台。使用 qDebug() 需要引入头文件。在 exec() 函数之后,我们直接可以获取到 dialog 的数据值。注意,exec() 开始了一个事件循环,代码被阻塞到这里。由于 exec() 函数没有返回,因此下面的 result() 函数也就不会被执行。直到对话框关闭,exec() 函数返回,此时,我们就可以取得对话框的数据。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我们设置 dialog 的属性为 WA_DeleteOnClose,那么当对话框关闭时,对象被销毁,我们就不能使用这种办法获取数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使用 parent 指针的方式构建对话框,避免设置 WA_DeleteOnClose 属性;或者是利用另外的方式。

实际上,QDialog::exec() 是有返回值的,其返回值是 QDialog::Accepted 或者 QDialog::Rejected。一般我们会使用类似下面的代码:

    1. QDialog dialog(this);
    2. if (dialog.exec() == QDialog::Accepted) {
    3.     // do something
    4. } else {
    5.     // do something else
    6. }

来判断对话框的返回值,也就是用户是点击了“确定”还是“取消”。更多细节请参考 QDialog 文档。

模态对话框相对简单,如果是非模态对话框,QDialog::show() 函数会立即返回,如果我们也这么写,就不可能取得用户输入的数据。因为 show() 函数不会阻塞主线程,show() 立即返回,用户还没有来得及输入,就要执行后面的代码,当然是不会有正确结果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换一种思路获取数据,那就是使用信号槽机制。

由于非模态对话框在关闭时可以调用 QDialog::accept() 或者 QDialog::reject() 或者更通用的 QDialog::done() 函数,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发出信号。另外,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信号发出点,我们可以重写 QDialog::closeEvent() 函数,在这里发出信号。在需要接收数据的窗口(这里是主窗口)连接到这个信号即可。类似的代码片段如下所示:

    1. //!!! Qt 5
    2. // in dialog:
    3. void UserAgeDialog::accept()
    4. {
    5.     emit userAgeChanged(newAge); // newAge is an int
    6.     QDialog::accept();
    7. }
    8. // in main window:
    9. void MainWindow::showUserAgeDialog()
    10. {
    11.     UserAgeDialog *dialog = new UserAgeDialog(this);
    12.     connect(dialog, &UserAgeDialog::userAgeChanged, this, &MainWindow::setUserAge);
    13.     dialog->show();
    14. }
    15. // ...
    16. void MainWindow::setUserAge(int age)
    17. {
    18.     userAge = age;
    19. }

上面的代码很简单,这里不再赘述。另外,上述代码的 Qt 4 版本也应该可以很容易地实现。

不要担心如果对话框关闭,是不是还能获取到数据。因为 Qt 信号槽的机制保证,在槽函数在调用的时候,我们始终可以使用 sender() 函数获取到 signal 的发出者。关于 sender() 函数,可以在文档中找到更多的介绍。顺便说一句,sender() 函数的存在使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函数,来实现一个只能打开一个的非模态对话框(方法就是在对话框打开时在一个对话框映射表中记录下标记,在对话框关闭时利用 sender() 函数判断是不是该对话框,然后从映射表中将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