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封装的IC,丝印打印代码G1,是什么器件?

楼主:
SOT23封装的IC,丝印打印代码G1,是什么器件?像贴片三极管一样 ,查出来是MMBT5551

网友:
查出来还问?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03d4753958fb770bf78a55bd.html

MMBT5551   TRANSISTOR (NPN)

MARKING: G1

网友:
怎么查出来是MMBT5551
丝印反查网现在用起来并不顺手,雷同的很多

网友:
不敢确定是不是MMBT5551,雷同的有点多,
顺便查J3(S9013),,却是其他的型号。
所以有点不敢确定,才有此一问。

网友:
型号还是比较多啊。最好分析一下电路。根据功能,去判断,缩小可能的型号范围。

网友:
BFS20也可能,不敢确定

网友:
是贴片三极管MMBT5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