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做图像处理的嵌入式平台的对比介绍

楼主:
如果有相关的帖子文章等,给个链接或者关键词就好,十分感谢!
最好能介绍一下不同处理能力的平台并对性能做个粗略的比较,因为考虑图像处理,要求树莓派以上的。最好是比较流行的平台。另外如果有不同方案就更好了,比如用FPGA 或者DSP、GPU是否都可以、是否都实用

网友:
fpga的比较多,毕竟需要高速和大数据量

网友:
intel 神经计算棒

网友:
最新的 i.mx.1050 nxp的
或者 stm32f7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2D处理,它带上了emwin的st版,也挺好的。

其他的芯片你不一定好弄。

网友:
如果都树莓派了,那你直接搞个树莓派3什么的不就结了,那么高的主频,直接上个qt或者别的任何图形库

网友:
图像处理用FPGA比较多

网友:
多谢大家了,方向性的东西,一句话就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