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如何使用485通信

楼主:
 有用过的没有,指点一下

网友:
和一般串口用法一样的。

网友:
没有找到设置使能端的库

网友A:
老铁们  这uart怎末传输485信号啊  是不是也得整一个Modbus

网友B:
普通的485和串口相比,就是多了一个收发使能,自己用一个GPIO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们  这uart怎末传输485信号啊  是不是也得整一个Modbus

modbus的好像github上有,可以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485和串口相比,就是多了一个收发使能,自己用一个GPIO控制就可以了。

用MAX13487EESA这款RS485芯片就可以不用考虑收发使能的问题了,同时兼容3.3V跟5V的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MAX13487EESA这款RS485芯片就可以不用考虑收发使能的问题了,同时兼容3.3V跟5V的串口

用自动控制收发的芯片当然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自动控制收发的芯片当然可以。

dcexpert,请问下 Pyboard 的串口数据接收缓冲区有清除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cexpert,请问下 Pyboard 的串口数据接收缓冲区有清除功能吗?

micropython内部设置了一个串口缓冲区(大小可以自己定义),可以避免数据丢失。用any()可以判断缓冲区中是否有数据,串口缓冲区内容可以通过read()方式读取,当全部数据读取后就等于清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内部设置了一个串口缓冲区(大小可以自己定义),可以避免数据丢失。用any()可以判断缓冲区中 ...

Dcexpert,MicroPython 有类似于 https://pypi.org/project/crcmod/  这种库吗?

网友:
加了块ttl转485的小板子,挺容易实现的,还有modbus的库。